[emWin] 窗口加MULTIEDIT删除不了窗口了,只能对MULTIEDIT操作???

楼主(2014-12-23):
窗口加MULTIEDIT删除不了窗口了,只能对MULTIEDIT操作???

楼主: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KEY_CANCEL:
                    GUI_EndDialog(hAlarmWindow, 1);
                    WM_DeleteWindow(hAlarmWindow);
                    GUI_Clear();
                     Delay_WM_Exec(10);
                    break;
                case KEY_CONFIRM:          //确定退出
                    GUI_EndDialog(hAlarmWindow, 1);
                 //  WM_DeleteWindow(hAlarmWindow);
                   GUI_Clear();
                   Delay_WM_Exec(10);
                case KEY_UP:
                     WM_SetFocus(hAlarmWindow);
                    GUI_EndDialog(hAlarmWindow, 1);
                   //WM_DeleteWindow(hAlarmWindow);
                   GUI_Clear();
                   Delay_WM_Exec(10);
                   flag_aaaa =1;
                //   printf("2222");
                  // FaultWindow2();
                break;
            }
            break;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指建立了MultiEdit后无法删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指建立了MultiEdit后无法删除吗。

建立了MultiEdit,后就聚焦MultiEdit了,操作也是MultiEdit,我想删除窗口,也是删除MultiEdit内的信息

网友:
还是没有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估计楼主的意思是:
他的对话框中有一个edit控件,并且焦点在控件上。 他想删除这个对话框,用了GUI_EndDialog(hAlarmWindow, 1)后,控件删除了,可是对话框还在。

怎么才能删除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