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96bit ID怎么显示和处理

楼主(2014-12-24):
读出来3个uint32_t变量,如果在TFT上显示,得占好长的位置,也不方便售后登记。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希望用这个ID做产品的唯一编号,显示在TFT上。

如果只用一个32bit,应该选用低地址的,还是高地址的32bit数据?

网友:
串口打印的话,我们是这样显示的:
/* 检测CPU ID */
    {
        /* 参考手册:
            32.6.1 MCU device ID code
            33.1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96 bits)
        */
        uint32_t CPU_Sn0, CPU_Sn1, CPU_Sn2;

        CPU_Sn0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CPU_Sn1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 4);
        CPU_Sn2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 8);

        printf("\\r\\nCPU : STM32F407IGT6, LQFP176\\r\\n");
        sprintf(buf, " UID = %08X %08X %08X"
            , CPU_Sn2, CPU_Sn1, CPU_Sn0);
        printf("%s\\r\\n", buf);
    }

网友:
LCD上的话,我们是这样显示的:

/* 检测CPU ID */
    {
        /* 参考手册:
            32.6.1 MCU device ID code
            33.1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96 bits)
        */
        uint32_t CPU_Sn0, CPU_Sn1, CPU_Sn2;

        CPU_Sn0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CPU_Sn1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 4);
        CPU_Sn2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 8);

        printf("\\r\\nCPU : STM32F407IGT6, LQFP176\\r\\n");

        LCD_DispStr(x, y, "CPU : STM32F407IGT6, LQFP176", &tFont);
        y += usLineCap;

        sprintf(buf, " UID = %08X %08X %08X"
            , CPU_Sn2, CPU_Sn1, CPU_Sn0);
        printf("%s\\r\\n", buf);
        LCD_DispStr(x, y, buf, &tFont);
        y += usLineCap;
    }

楼主:
同一批次买的stm32,这个id号有没有什么规律?
是低地址的数据相同,还是高地址的数据相同?

我手上只有分散的样品,找不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