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_SetItemText( ) 无法显示中文??

楼主(2014-12-24):
const char *tText[ ] = {"I Love ","人民币 "};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iew, 0, 1, tText[ 0 ]) ; //英文可以正常显示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iew, 0, 1, tText[ 1 ]) ;//中文显示乱码

难道LISTVIEW不支持中文显示??

网友:
支持啊,估计是你没有设置对,参考我们的综合程序V1.2b: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

网友A:
设置listview的字体没有,是不是没有设置,参考下我们二楼贴的地址里面的代码

楼主:
设置了字体。。。。。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字体。。。。。我再看看。。。。。谢谢!

亲,你是采用什么方式显示中文?UTF-8?,如果用此种方式显示,除了调用    GUI_UC_SetEncodeUTF8();外,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C(2019-11-26):
引用 网友A:
设置listview的字体没有,是不是没有设置,参考下我们二楼贴的地址里面的代码

eric2013,您好!
     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字体什么都有设置;从设备写汉字到sd卡的txt文件,再从txt里面读取出来的汉字能够用LISTVIEW_SetItemText显示出来;如果是从电脑拷贝到sd卡的txt文件,再从txt里面读取出来的汉字就不能够显示出来,单步仿真能够看到提出出来的汉字是正确的,但是调用控件显示,汉字就没有出来,只有ASCII码,请问下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ric2013,您好!
     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字体什么都有设置;从设备写汉字到sd卡的txt文件,再从txt里 ...

电脑拷贝的txt文件注意编码格式。 使用notepad++打开查看是否utf格式。 因为win10默认创建的txt都是ansi编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拷贝的txt文件注意编码格式。 使用notepad++打开查看是否utf格式。 因为win10默认创建的txt都是ansi ...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您!
不过还有个问题,txt存储的时候可以设置,那如果是操作csv格式的就比较麻烦了,先用Excel把内容设置好,再用txt打开另存为UTF-8格式;还有没有什么更方便一点的操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拷贝的txt文件注意编码格式。 使用notepad++打开查看是否utf格式。 因为win10默认创建的txt都是ansi ...

我刚又看了一遍eric写的文档,目前使用的是xbf外置字库的方式,那如果改为GBK编码方式是不是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经过下午的折腾,已经证明使用GBK编码方式,可以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