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问下大家ili9328和ili9341的引脚是兼容的吗?

楼主(2014-12-25):
如题,用207控制9328的时候屏幕没任何问题,但是控制9341的时候老是跑不起来,软件方面查了问题,暂时没发现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那他们引脚是兼容的吗?

网友:
网上9341的驱动很多的,建议楼主参考下,他们兼容与否没有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9341的驱动很多的,建议楼主参考下,他们兼容与否没有研究过。

就是网上的驱动跑不起来。。。才想问问是不是由于引脚不兼容,导致我GPIO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网上的驱动跑不起来。。。才想问问是不是由于引脚不兼容,导致我GPIO配置的有问题。。

引脚不兼容倒不至于,应该是9341哪里的配置你没有添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不兼容倒不至于,应该是9341哪里的配置你没有添加好。

是我的编译器的问题。。。。竟然是优化等级太高了,最后用预编译选项不把延时函数优化掉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编译器的问题。。。。竟然是优化等级太高了,最后用预编译选项不把延时函数优化掉就解决了。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