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不能发送消息

楼主(2014-12-25):
亲们,我用资源表建立了一个对话框,里面有ICONVIEW控件,为什么我点击该控件不能向父窗口发送消息呢?

网友:
怎么发的,看下发送部分代码

楼主:
case GUI_ID_ICONVIEW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我在每一种分支里面都用printf打印至串口,点击图标时串口助手没有打印,说明根本就没有进入这几个case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的,看下发送部分代码

case GUI_ID_ICONVIEW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j=ICONVIEW_GetSel( hWin);
           printf("%d ",j);
        break;
   我在每一种分支里面都用printf打印至串口,点击图标时串口助手没有打印,说明根本就没有进入这几个case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se GUI_ID_ICONVIEW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

参考我们综合例子的V1.2b试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