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x3 + OV7670+WQVGA 输出彩条有问题

楼主(2014-12-25):
用X3的板子,配上OV7670做摄像头调试,图像输出到3寸WQVGA(400x240)的显示屏上面。彩条图像如图:显示的是黄白相间的图像。
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和OV7670的哪些寄存器相关呢? 谢谢

彩条

彩条

网友:
参考下V5开发的摄像头显示,不过那个是RA8875的,你的这个问题估计是LCD开窗显示的函数有问题。摄像头驱动如果是V5上面的那个驱动应该没问题的,问题出现LCD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下V5开发的摄像头显示,不过那个是RA8875的,你的这个问题估计是LCD开窗显示的函数有问题。摄像头驱动如果是V5上面的那个驱动应该没问题的,问题出现LCD上。
恩,参考了V5的摄像头程序。LCD的配置用的是static void Init_5420_4001(void),这样LCD的配置还有问题么?
另外改变了ov7670的output format设置(0x17,0x18,0x19,0x1a,0x03,0x32),图像有所改进,但是彩条还是不对。

楼主:
设置了屏幕显示的窗口的水平垂直起始坐标,限制为320×240,可以显示图像如下。但是图像显示不能居中,请问这个该如何入手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