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DeleteWindow()大问题,死机了!!

楼主(2014-12-26):
我是在用串口测试,发送指令弹出窗口,再发送一条指令将出现的窗口删除,可以执行一两次,但是执行多了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奇怪很奇怪。急求解决。
我在窗口界面切换的时候也是用WM_DeleteWindow(),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点都没事,但是串口进行弹框和消框就会死机 ,一样的原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急!!!

网友:
使用GUI_EndDialog()试试呢?

网友:
实时将你的emWin动态内存使用情况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多次调用动态内存没有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将你的emWin动态内存使用情况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多次调用动态内存没有释放。

我点用了WM_DeleteWindow它不会释放内存空间吗?我该如何释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将你的emWin动态内存使用情况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多次调用动态内存没有释放。

打印动态内存怎么实现?

楼主:
在线等啊er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GUI_EndDialog()试试呢?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这两个函数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这两个函数差不多的

你的stack值改过没有? 最少也要改为0x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等啊eric
打印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情况,看这个函数,emWin5.12中文手册你有吧,看中文方便些,位置如下:

楼主:
读不出来。。。不过放到串口接受后,处理数据在
while(1)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串口中断接收指令。然后在while中处理,弹出窗体,然后接收指令消除窗体,大部分时间可以,但有时候窗体会失效,就是不是活动窗体,这样该怎么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