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SD1289移植emwin的问题,有遇到过的朋友来看看,持续更新

楼主(2014-12-26):
现象:程序可以运行,但是输出GUI_DispString()的是乱码
芯片:STM32F207ZGT
液晶:3.2英寸 芯片SSD1289(id=0x8989)
emwin版本5.22

1.液晶的驱动应该是对的,已经实现了BMP图片的显示和外挂中文字库
2.官方文档说SSD1289的驱动应当配置GUIDRV_CompactColor_16,但是搜索了5.22整个包后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并且在网上找到有人(见4博客)用GUIDRV_FLEXCOLOR,成功驱动SSD1289,故下面的程序都是GUIDRV_FLEXCOLOR。
3.参照野火的教程,移植了emwin,出现乱码
4.参照这篇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230f020102v3aq.html
  修改官方模板STM322xG-EVAL,结果同3

5.源码修改
修改部后面我都加了                //modify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50   //modify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modify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modfiy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C000000))       //modfiy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modfiy
#define LCD_REG_ADDRESS   (*(volatile u16*)LCD_BASE)           //modfiy
#define LCD_DATA_ADDRESS  (*(volatile u16*)(LCD_BASE + 2))       //modfiy
LCD读写操作就不贴了,因为有显示BMP图片程序验证过了

void LCD_X_Config(void) {
  GUI_DEVICE * pDevice;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GUI_PORT_API PortAPI = {0};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565,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 Orientation
  //
  Config.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modify
  Config.NumDummyReads = 2;                                  //modify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
  // Set controller and operation mode
  //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2,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modify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这个驱动也不贴了,正常的,初始化后2次刷屏操作,都可以实现

CRC时钟肯定也是开了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emwin时钟源,用的ucos iii,直接加在了系统时钟中断里~~~
emwin自带的ucos的接口文件也试过了,同样效果无区别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没有思路,有哪位兄台有经验的,还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emWin支持的那种通用驱动方法,我可以帮你,官方支持的这种驱动方式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这里有个例子,你可以试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9

楼主:
测试了一DOME发现可行运行

但是有闪屏和花屏,录了一段视频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

没有,放假没搞。放假前,发现可以运行DOME,会花屏,可见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放假没搞。放假前,发现可以运行DOME,会花屏,可见视频

这个里面的尝试没有,这个是老外搞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