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非活动的窗体如何删除?

楼主(2014-12-27):
不用触摸去关闭,用串口发送指令,根据指令来删除窗体。但此时窗体是非激活状态,这样子该如何根据指令将其激活然后删除?

网友:
直接调用函数WM_DeleteWindow删除

楼主:
试了,未激活的时候消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未激活的时候消不掉

你的意思是指调用了删除函数后,这个被删除窗口还可以使用,还是这个删除了,只是没有清除显示。
另外你可以试试调用激活函数,激活下这个窗口然后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