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RAMEWIN框架窗口不接受按键消息?模态窗口也不接受按键消息??

楼主(2014-12-28):
如题,建立了两个窗口,一个是FRAMEWIN框架窗口,一个使用WM_CreateWinAsChild()建立的普通窗口,两个窗口都用WM_MakeModal()模态化,结果两个窗口都无法接受按键输入。去掉模态属性,FRAMEWIN框架窗口还是无法接受按键输入,而用WM_CreateWinAsChild()创建的普通窗口却可以正常接收按键消息。

楼主:
用GUI_MessageBox("Error","Error Message",GUI_MESSAGEBOX_CF_MODAL);创建的消息框,可以看到焦点已经聚焦到了“OK”按钮上,但按键没反应,看它的回调函数里有:
case WM_KEY:
      {
        int Key = ((const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if (((const WM_KEY_INFO*)(pMsg->Data.p))-&gtressedCnt) {
          switch (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 End dialog with return value 1 if <ESC> is pressed */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 End dialog with return value 0 if <ENTER> is pressed */
                    break;
          }
        }
      }
   break;

也就是说消息框控件本身是处理按键消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反应,我用的屏不是触摸的,只能按键控制,除了这个控件无反应外,其它控件使用按键都很正常。。。。。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UI_MessageBox("Error","Error Message",GUI_MESSAGEBOX_CF_MODAL);创建的消息框,可以看到焦点已经聚焦到了“OK”按钮上,但按键没反应,看它的回调函数里有:
case WM_KEY:
      {
..

在这个消息里面做个串口打印什么的,看看执行里面的函数了没有。

楼主:
调用GUI_ExecCreatedDialog(hWin)把窗口设为阻塞状态,键盘就失去反应。。。。。。。还在查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GUI_ExecCreatedDialog(hWin)把窗口设为阻塞状态,键盘就失去反应。。。。。。。还在查找原因。。。。。

我也碰到了这样子的问题,只好放弃了messagebox了。。。
估计得自己重定义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UI_MessageBox("Error","Error Message",GUI_MESSAGEBOX_CF_MODAL);创建的消息框,可以看到焦点已经聚焦到了“OK”按钮上,但按键没反应,看它的回调函数里有:
case WM_KEY:
      {
..

我用的emwin,看不到回调函数原型哦。。。你用的ucgui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