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怎么表示无穷大的浮点数?

楼主(2014-12-29):
MDK中怎么表示无穷大的浮点数?

有一个用户参数f,希望默认无穷大,怎么赋值给它? 有没有标准的宏是表示无穷大的?

目前只能用强制转换,表达式很罗嗦。 *(uint32_t*)(&f)=0x7f800000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网友:
哦,不是指数据类型的大小。赋值个那么长的数据容易写错。

浮点数有几个特殊的值,0,+inf, -inf ,nans 是采用特别的编码的。
比如正无穷大的机器码是0111 1111 1000 000,有些编译器中可以用 FLT_MAX 或者INFINITY表示无穷大。但是mdk中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