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MAGE如何按X或Y轴镜像显示?

楼主(2014-12-29):
如题。使用BMPCVT转换BMP图片到c文件,想显示一个标准图像,再根据这c文件显示一个以Y轴进行镜像的图片,是否能够实现?

网友:
直接用BMPCVT转换成镜像的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BMPCVT转换成镜像的是否满足要求。

先谢谢eric了。
我希望的是如何在同一个图像文件中实现图像的镜像。今天看了一下emwin的手册,使用GUI_DrawBitmapEx()就可以实现镜像和缩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eric了。
我希望的是如何在同一个图像文件中实现图像的镜像。今天看了一下emwin的手册,使用GUI_DrawBitmapEx()就可以实现镜像和缩放。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