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不规则形状位图的获取

楼主(2014-12-30):
在安富莱提供的ATM取款机中出现了安富莱的logo,并且这个logo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在官方提供的Demo例程中也有这种位图,以前好像看到的图片都是矩形,那这种不规则形状的图片怎么得到?它生成位图文件时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原来是用了调色板,好吧

网友:
这个是把32位的带alpha通道的BMP图片做转换就行,显示的时候系统函数根据alpha通道设置图片显示的透明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把32位的带alpha通道的BMP图片做转换就行,显示的时候系统函数根据alpha通道设置图片显示的透明度。

网友:
我是使用的调色板,可以让一个logo只显示他的主体部分,背景不显示,但是我在做alpha实验时,照着教程上面的程序敲,如下,但是没有透明的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    GUI_EnableAlpha(1);
//    GUI_SetColor(GUI_BLACK)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ongradulation",45,41);
//    GUI_SetColor((0x40uL<<24)|GUI_RED);
//    GUI_FillRect(0,0,49,49);
//    GUI_SetColor((0x40uL<<24)|GUI_GREEN);
//    GUI_FillRect(20,20,69,69);
//    GUI_SetColor((0x40uL<<24)|GUI_BLUE);
//    GUI_FillRect(40,40,89,8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的调色板,可以让一个logo只显示他的主体部分,背景不显示,但是我在做alpha实验时,照着教程上面的程序敲,如下,但是没有透明的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    GUI_EnableAlpha(1);
//    GUI_SetColor(GUI_BLACK)
// &nbs ..

你的显示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方便的话,发一个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