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的实体按键,想在实体按键释放的时候才会有相应,该如何破?

楼主(2014-12-31):
就是WM_KEY这个消息中,想让实体键释放的时候再有相应的响应,该怎么办?
代码结构如下: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if( 这里是判断按键释放的条件,这里该怎么写? )   //////  (WM_KEY_INFO*)(pMsg->Data.p))-&gtressedCount是不对的
            {
            case xxxxx:
                    break;
            }
          }
          break;

网友:
实体按键释放的时候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体按键释放的时候发消息。

网友:
感谢大神,我考虑到了这个方法,但是之前判断顺序错了,导致没有反应,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