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26使用内部驱动RA8875

楼主(2015-01-04):
经过研究,已经可以正常使用emwin5.26的flexcolor内部的RA8875驱动程序了。最关键的一句话是: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21,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大家可以删除辛苦写的自有驱动GUIDRV_Template.c了。

实现方法:
1. 保证你目前的程序是使用emwin5.xx,且能够正常运行的。比如安富莱的例程。
2. 使用eric2013提供的5.26的lib文件,替换老的lib文件。把5.26中的include目录下的文件替换老的.h文件。
3.使用附件中LCDConf, LCD_X_8080_16,的文件替换老的文件。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这几个是5.26中的原始文件通过简单注释来修改的。 GUI_X.c中主要是添加几个空函数的实现,因为5.26的lib文件需要这几个函数。
4. 修改bsp.c中的extern __IO uint8_t s_ucRA8875BusyNow; 为//__IO uint8_t s_ucRA8875BusyNow; 删除GUIDRV_Template.c文件。
应该就可以编译了。。。。然后就运行吧!

如有不详,请回帖!

楼主:
修改后的文件目录

可能大家的板子和我不一样,几个关键的宏定义:
  /* 定义LCD驱动器的访问地址 */
    #define RA8875_BASE        ((uint32_t)(0x6c000000))  //根据你的设计而定。
    #define RA8875_REG        (*(__IO uint16_t*)(RA8875_BASE + 2))
    #define RA8875_RAM        (*(__IO uint16_t*)(RA8875_BASE))

网友:
不知道驱动的效果怎么样?触摸呢?一起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驱动的效果怎么样?触摸呢?一起支持了?

由于电阻屏的触摸感受太差了,我的板子一直没有开发触摸部分,所以没有涉及到。。。5.26的手册也没有提到这个部分。但是5.26的sample目录中有ads7846的代码。

如果是RA8875内部的触摸功能,我估计得用自己的代码。因为触摸的实现函数都是要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电阻屏的触摸感受太差了,我的板子一直没有开发触摸部分,所以没有涉及到。。。5.26的手册也没有提到这个部分。但是5.26的sample目录中有ads7846的代码。

如果是RA8875内部的触摸功能,我估计得用自己的代码。因为触摸的实现函数都是要自己写的。。。

网友:
跑个分看看,5.26的驱动效果怎么样?

网友:
5.26的库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26的库在哪里下载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9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我以前SSD1963的时候用过内置驱动,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效果如何?

网友:
已经按楼主的方法进行修改并测试,绘图速度与修改之前完全相同,均为1549万像素/秒,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运行树型列表Demo时,鲸鱼游过之后屏幕会留下印迹,但如果是用通用的驱动模板就一切正常,不知道其他朋友是否会这样。

楼主(2015-02-12):
引用 网友D:
已经按楼主的方法进行修改并测试,绘图速度与修改之前完全相同,均为1549万像素/秒,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运行树型列表Demo时,鲸鱼游过之后屏幕会留下印迹,但如果是用通用的驱动模板就一切正常,不知道其他朋友是否会这样。

我用以前的自写驱动,偶尔会有点问题。比如光标闪烁,乱点等。换emwin的驱动后就没有问题了。

游标功能未使用,不知道如何。

网友(2015-05-23):
测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后的文件目录

可能大家的板子和我不一样,几个关键的宏定义:
  /* 定义LCD驱动器的访问地址 */

网友(2015-01-04):
今天移植emWin5.26,但在GUI_INIT();函数就马上进入硬件错误,不知楼主当时移植时候有没有遇到同等情况??要不麻烦发移植好的工程到我邮箱:1019158750@qq.com,谢谢了

网友E(2015-05-30):
引用 网友E:
今天移植emWin5.26,但在GUI_INIT();函数就马上进入硬件错误,不知楼主当时移植时候有没有遇到同等情况??要不麻烦发移植好的工程到我邮箱:1019158750@qq.com,谢谢了

已解决,是读写液晶是fsmc高低电平问题
今天(2015.08.18)在这说明一下:
fsmc高低电平问题:是这我当时在用emWin驱动时候的地址线跟数据线使用反了,造成读写寄存器和数据也是反了。
更正了上面这个问题后,如果还是直接进入hardfault,可以测试的解决方法如下:
把emWin接口函数全部实现了,RA8875不像ili9325,ili9341之类的仅需4个接口函数,RA8875必须用到其中6个接口函数
(具体哪6个就忘了,所以最好全部实现)。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RA8875用于emWin需要设置为绘图模式,在文字模式上使用不正常,
还有就是在RA8875液晶初始化函数最后要加上设置显示窗口大小那个函数

网友(2016-03-07):
引用 网友B:
我用以前的自写驱动,偶尔会有点问题。比如光标闪烁,乱点等。换emwin的驱动后就没有问题了。

游标功能未使用,不知道如何。

能提供一下移植后的emwin文件吗,谢谢!

网友:
移植的时候发现存储空间不够: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GPS-Display'
linking...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conf.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x_hd.o(STACK).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alpha.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touch.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ask.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ra8875.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f10x.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color.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waitevent.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all_test.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x.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_sendmessag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2006f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26 error messages.
".\\Objects\\NV-GPS-K.axf" - 26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移植的时候发现存储空间不够: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GPS-Display'
linking...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 ..

你这个错误和移植emwin没有关系。可能是你的芯片设定有问题,提示说的是ROM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错误和移植emwin没有关系。可能是你的芯片设定有问题,提示说的是ROM不够。

原因找到了,原因是我申请了太大的emwin内存

网友(2017-07-26):
弱弱的问下
RA8875   有64Kse  256se       8bit数据线     16bit数据线
内置驱动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下
RA8875   有64Kse  256se       8bit数据线     16bit数据线
内置驱动是那种

这里的意思是emWin自带的驱动方式

网友:
我想用内置驱动
板子是407,FSMC驱动   但是只拉了8根数据线,色值还是选择565模式  64K色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21, GUIDRV_FlexColor_SetMode16bppC0B8); //16bpp, no cache, 16 bit bus
似乎是这个参数 GUIDRV_FlexColor_SetMode16bppC0B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用内置驱动
板子是407,FSMC驱动   但是只拉了8根数据线,色值还是选择565模式  64K色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21, GUIDRV_FlexColor_SetMode16bppC0B8); //16bpp, no cache, 16 bit bus
似乎是这个参数 G ..

多试试,我基本不用内置驱动,只有F429用的是内置的,其它都是通用驱动方式实现。

网友:
在 RA8875_InitHard() 中有好多初始化RA8875的步骤,应该不是全部都需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 RA8875_InitHard() 中有好多初始化RA8875的步骤,应该不是全部都需要的吧

网友:
硬件驱动,该初始的都得初始化了,先把你说的8bit方式,裸机代码调试通了,再移植emWin。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E:
已解决,是读写液晶是fsmc高低电平问题
今天(2015.08.18)在这说明一下:
fsmc高低电平问题:是这我当时 ...

感谢,看了您的回复,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