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PI  Flash请教

楼主(2015-01-05):
刚论坛里有人提到flash,想请教下版主spi  flash操作 的问题:
1.读的时候是否可以任意地址读数据?
2.写是否也是任意地址写?还是必须整块或者整个扇区写?与eeprom操作有啥不一样?
3.所有的spi flash  是否都可以采用例程的spi进行操作?
感谢版主无私奉献

楼主:
写操作时时必须先擦除再写数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操作时时必须先擦除再写数据的吗?

SPI Flash操作稍麻烦一些,写之前一定要把上次擦除。

网友B:
1. 读取可以是任意地址。
2. 擦除必须是整块。比如W25Q64,最小的擦除块是4K字节。
3. 写入是整个扇区。比如W25Q64,最小的写入扇区是256个字节。

这个基本信息还是要多读读datasheet比较快。 datasheet的第一节有如下描述。
The W25Q64FV array is organized into 32,768 programmable pages of 256-bytes each. Up to 256 bytes can be programmed at a time. Pages can be erased in groups of 16 (4KB sector erase), groups of 128 (32KB block erase), groups of 256 (64KB block erase) or the entire chip (chip erase). The W25Q64FV has 2,048 erasable sectors and 128 erasable blocks respectively. The small 4KB sectors allow for greater flexibility in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data and parameter storage. (See figure 2.)

楼主:
从上面的翻译看,256应该是一页,4K是扇区大小,32KB估计是一块的大小,

如果要写一页的数据,就是说要先擦除整个扇区的数据,然后允许只写入一页数据,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面的翻译看,256应该是一页,4K是扇区大小,32KB估计是一块的大小,

如果要写一页的数据,就是说要先擦除整个扇区的数据,然后允许只写入一页数据,是这么理解吗

对的!
擦除最大,写入中等,读取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擦除最大,写入中等,读取最小。

非常感谢,

网友C(2020-12-09):
引用 网友B:
1. 读取可以是任意地址。
2. 擦除必须是整块。比如W25Q64,最小的擦除块是4K字节。
3. 写入是整个扇区。比 ...

新手,刚看到这里,有个疑问。 写入是整个扇区   擦除必须是整块。 但是写入前必须擦除 ,两者的大小不是不一致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刚看到这里,有个疑问。 写入是整个扇区   擦除必须是整块。 但是写入前必须擦除 ,两者的大小不是 ...

这种的么做4KB的缓冲处理,要不顺序依次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么做4KB的缓冲处理,要不顺序依次写入。

嗯嗯,看到了; v6标准库中bsp_spi_flash.c中的API  uint8_t sf_WriteBuffer(uint8_t* _pBuf, uint32_t _uiWriteAddr, uint16_t _usWriteSize);    都实现,处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刚看到这里,有个疑问。 写入是整个扇区   擦除必须是整块。 但是写入前必须擦除 ,两者的大小不是 ...

我明白你意思, 比如, 你擦除了4K,  这4K可没规定你什么时候写数据, 你可以现在写256 bytes, 再过半小时后再写另外256 bytes, 其余的4K-512, 留着明天写也可以, 只是每次必须写256 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