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Owner drawn list box---用户自定义listbox回调函数,并在listbox中绘制图标

楼主(2015-01-06):
功能描述:
Owner drawn list box:Shows how to create an owner drawn list box.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7-03-22):
这个有问题,如果只有绘制两个条目,点击下面空白地方也会选中最下面一个条目,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问题,如果只有绘制两个条目,点击下面空白地方也会选中最下面一个条目,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判断点击位置,如果无效,吃掉那个消息不传给listbox处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求解

网友B(2019-10-05):
用什么程序打开丫?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程序打开丫?看不了

下载后解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