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2章 STemWin5.xx详细移植步骤

楼主(2015-01-06):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2章  STemWin5.xx详细移植步骤

    本期教程开始带领大家学习STemWin的移植,对于初学者STemWin的移植不是必须要先学的,可以先学一些基本的应用,然后再来学习移植就方面很多了,考虑到教程正常的编排顺序,这里就把STemWin的移植放在了第二章。本章提供的移植方法可以自适应安富莱生产的3.0寸,4.3寸,5寸,7寸TFT屏。这里只讲STemWin在MDK上面的移植,在IAR上面的移植是类似的。开发板使用安富莱STM32-V5开发板,主芯片STM32F407IGT6。
    2.1 关于STemWin移植的重要说明
    2.2 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2.3 STemWin的裸机移植
    2.4 STemWin带RTOS的移植
    2.5 总结
2.1  关于STemWin移植的重要说明
    关于STemWin的移植一定要明确以下几点:
1.     emWin手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驱动接口的改变始于emWin V5。不再支持针对emWin V4 或更早版本开发的老显示驱动”。
2.     如果不使用V5以后版本的新特性,基本和以前的版本使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用V5以前版本实现的功能,直接升级到现有的版本,基本可以正常运行。
3.     尽管emWin提供了大部分屏的驱动,但是不能包含所有,这篇移植文档就因此而生。不管是emWin已经支持的,还是没有提供支持的,均可采用这种方法。
4.     本章教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触摸滤波方法,此方法可以有效的滤除飞点。
5.     使用STemWin的库,一定得记得开启CRC,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emWin库,一定得注册MDK的RL-ARM。
2.2  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这里分别讲一下MDK安装目录中emWin的移植和STemWin的移植,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剩下的移植步骤基本是一样的。只是使用的各自的库即可。

2.2.1      MDK安装目录中emWin移植
    第一步:我们以MDK5.10中emWin5.22库进行说明。安装目录中有如下几个文件(路径:C:\Keil5.10\ARM\Pack\Keil\MDK-Middleware\5.1.4\emWin,如果使用的是MDK4.73等4.xx版本,路径:C:\Keil4.73\ARM\Segger\emWin)。

库版本

说明

GUI_ARM_B.lib

大端模式的库

GUI_ARM_L.lib

小端模式的库

GUI_CM0.lib

M0内核

GUI_CM3.lib

M3内核

GUI_CM4F.lib

M4内核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说明,emWin的官方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
    其实这个是针对SEGGER自己做的emWin源码而言的,SEGGER授权给其它厂商后,芯片厂商都对源码进行了优化,要不FPU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上面的GUI_CM4F.lib文件就是KEIL公司对emWin中需要使用浮点的地方进行了优化。
    第二步:注册RL-ARM,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
    第三步:注册RL-ARM,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
    第四步:注册机的设置

    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就可以开始移植工作了。

2.2.2      STemWin移植
    STemWin的移植准备工作比较简单,用户只需在初始化STemWin前使能CRC校验即可。STemWin的库文件如下:
    这里面含有KEIL,IAR和GCC三个版本的库。而且还区分带OS和不带OS版本。本教程讲的是不带OS版本的移植,带OS版本的移植也很简单,用户只需添加相应的文件即可。
    STemWin的下载地址: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9225#  (版本1.1.2)
    Lib文件所在的路径:STemWin_Library_V1.1.2\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2\Lib

2.3  STemWin的裸机移植
2.3.1      工程中添加的文件
    添加如图所示的几个文件:

    这几个文件从上往下依次进行一下简单的说明:
1.     bsp_tft_lcd.c, LCD_RA887, LCD_SPFD5420.c是用户要实现的TFT驱动文件。
2.     bsp_touch.c是触摸文件,也是用户要实现的。
3.     GUIDRV_Template.c文件在ST官方提供的STemWin包里面没有,需要在MDK的安装目录里面找。
        比如在MDK4.73安装目录中查找位置是:C:\Keil4.73\ARM\Segger\emWin\Sample\DisplayDriver

4.    上面MDK工程目录中GUI_X中的几个文件在MDK安装目录和STemWin软件包中都有:
     Ø  STemWin软件包中路径如下:STemWin_Library_V1.1.2\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2\OS,只是STemWin软件包中相关文件比较少。
     Ø  MDK4.73安装目录中的如下路径中:C:\Keil4.73\ARM\Segger\emWin\Sample\GUI_X,这里文件夹里面的内容比较全。
5.    GUI和LCD配置文件所在位置:
      MDK4.73安装目录:C:\Keil4.73\ARM\Segger\emWin\Sample\Config
      STemWin软件包:STemWin_Library_V1.1.2\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2\Config
6.    GUI/DEMO中的函数需要用户实现,简单的写个程序即可。
7.    GUI/Lib里面是emWin,所在位置
        MDK4.73安装目录:C:\Keil4.73\ARM\Segger\emWin\Lib
        STemWin软件包:STemWin_Library_V1.1.2\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2\Lib

2.3.2      触摸屏滤波的实现
    这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滤波方法。具体函数在bsp_touch.c这个文件里面,得到触摸数值后供emWin中的函数GUI_TOUCH_X_MeasureX 和GUI_TOUCH_X_MeasureY两个函数的调用。
    特别注意这里改变触摸的滤波方法,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采用舍弃触摸数值的前几个点和后几个点,然后中间数值取平均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种方法不能有效的滤除飞点,这里提供一个新的方法。
    1. 在STemWin里面使用触摸的中断方式,效果并不好,所以这里使用查询,查询此引脚的电平,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读取触摸数据。
    2. 触摸滤波,主要滤的是飞点,正是因为这些飞点的存在,才使得触摸很不稳定。
    下面的这个函数,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滤除前几个点和后面几个点,然后中间几个点取平均
/*
*********************************************************************************************************
*    函 数 名: TOUCH_DataFilter
*    功能说明: 读取一个坐标值(x或者y)
*            连续读取XPT2046_READ_TIMES次数据,对这些数据升序排列,
*            然后去掉最低和最高XPT2046_LOST_VAL个数,取平均值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读到的数据
*********************************************************************************************************
*/
/* 读取次数 */
#define XPT2046_READ_TIMES    5
/* 丢弃值  */
#define XPT2046_LOST_VAL      1
uint16_t TOUCH_DataFilter(uint8_t _ucCh)
{
     uint16_ti, j;
     uint16_tbuf[XPT2046_READ_TIMES];
     uint16_tusSum;
     uint16_tusTemp;
     /* 读取READ_TIMES次数据*/
     for(i=0;i < XPT2046_READ_TIMES; i++)
     {
         if(g_ChipID == IC_8875)
         {
              if(_ucCh== ADC_CH_X)
              {
                   buf= RA8875_TouchReadX();
              }
              else
              {
                   buf= RA8875_TouchReadY();
              }
         }
         else
         {
              buf= TSC2046_ReadAdc(_ucCh);
         }
     }

     /* 升序排列 */
     for(i =0; i < XPT2046_READ_TIMES - 1; i++)
     {
         for(j= i + 1; j < XPT2046_READ_TIMES; j++)
         {
              if(buf> buf[j])
              {
                   usTemp= buf;
                   buf= buf[j];
                   buf[j]= usTemp;
              }
         }
     }

     usSum =0;
     /*求和 */
     for(i =XPT2046_LOST_VAL; i < XPT2046_READ_TIMES - XPT2046_LOST_VAL; i++)
     {
         usSum+= buf;
     }
     /*求平均 */
     usTemp =usSum / (XPT2046_READ_TIMES - 2 * XPT2046_LOST_VAL);
     returnusTemp;
}
/*
*********************************************************************************************************
*    函 数 名: TOUCH_ReadAdcXY
*    功能说明: 连续2次读取触摸屏IC,且这两次的偏差不能超过
*            ADC_ERR_RANGE,满足条件,则认为读数正确,否则读数错误.
*            该函数能大大提高准确度
*    形    参:x,y:读取到的坐标值
*    返 回 值: 0,失败;1,成功
*********************************************************************************************************
*/
/* 误差范围 */
uint8_t ADC_ERR_RANGE = 5;
uint8_t TOUCH_ReadAdcXY(int16_t *_usX, int16_t*_usY)
{
     uint16_tiX1, iY1;
     uint16_tiX2, iY2;
     uint16_tiX, iY;
     iX1 =TOUCH_DataFilter(ADC_CH_X);
     iY1 =TOUCH_DataFilter(ADC_CH_Y);
     iX2 =TOUCH_DataFilter(ADC_CH_X);
     iY2 =TOUCH_DataFilter(ADC_CH_Y);

     iX =TOUCH_Abs(iX1 - iX2);
     iY =TOUCH_Abs(iY1 - iY2);

     /* 前后两次采样在+-ERR_RANGE内 */
    if ((iX<= ADC_ERR_RANGE) && (iY <= ADC_ERR_RANGE))
    {
         *_usX= (iX1 + iX2) / 2;
         *_usY= (iY1 + iY2) / 2;
         return1;
    }
     else
     {
         return0;
     }
}
/*
*********************************************************************************************************
*    函 数 名: TOUCH_Scan
*    功能说明: 触摸板事件检测程序。该函数被周期性调用,每ms调用1次. 见 bsp_Timer.c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OUCH_SCAN(void)
{
     uint8_ts_invalid_count = 0;

     if(TOUCH_PressValid== 0)
     {
         while(!TOUCH_ReadAdcXY(&g_tTP.usAdcNowX,&g_tTP.usAdcNowY)&&s_invalid_count < 20);
         {
              s_invalid_count++;
         }
         if(s_invalid_count>= 20)
         {
              g_tTP.usAdcNowX= -1;
              g_tTP.usAdcNowY= -1;
         }
     }
     else
     {
         g_tTP.usAdcNowX= -1;
         g_tTP.usAdcNowY= -1;
     }

}

触摸的驱动就这些东西,详细的使用看例程级可以,然后在文件GUI_X_Touch_Analog.c里面调用就可以了。
#include "GUI.h"
#include "LCD_RA8875.h"
#include "bsp_touch.h"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X(void)
{
}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Y(void)
{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TOUCH_SCAN();
     return(g_tTP.usAdcNowX);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return(g_tTP.usAdcNowY);
}

2.3.3      底层驱动接口函数(GUIRV_Template)
    STemWin的底层驱动函数也很简单,用户只需提供打点和读点函数即可。但是这种没有经过优化的移植方式非常的影响STemWin的实际性能。这里就针对RA8875说一下需要优化的地方。
l  画水平线的函数
/*********************************************************************
*
*      _DrawHLine
*/
static void _DrawHLine  (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  int x1) {
// LCD_PIXELINDEX ColorIndex;
  if(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x0 <= x1; x0++) {
     _XorPixel(pDevice, x0, y);
    }
  } else {
       #if emWin_Optimize
         //LCD8875_DrawHLine(x0,y, x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1;
         LCD_DrawLineH(x0,y, x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0;
       #else
         LCD_PIXELINDEXColorIndex;
         ColorIndex= LCD__GetColorIndex();
         for(; x0 <= x1; x0++)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0, y, ColorIndex);

         }
       #endif
    }
}
l  画垂直线的函数
/*********************************************************************
*
*      _DrawVLine
*/
static void _DrawVLine  (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0,  int y1) {
// LCD_PIXELINDEX ColorIndex;
  if(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y0 <= y1; y0++) {
     _XorPixel(pDevice, x, y0);
    }
  } else {
    #ifemWin_Optimize
         s_ucRA8875BusyNow = 1;
         LCD_DrawLineV(x,y0, y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0;
     #else
         LCD_PIXELINDEXColorIndex;
         ColorIndex= LCD__GetColorIndex();
         for (; y0 <= y1; y0++)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0,ColorIndex);
         }
     #endif
  }
}
l  矩形填充函数
/*********************************************************************
*
*      _FillRect
*/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if emWin_Optimize
    if(g_ChipID == IC_8875)
     {
         s_ucRA8875BusyNow = 1;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0);/* 设置BTE位置和宽度高度 */
         BTE_SetOperateCode(0x0C);          /* 设定BTE 操作码和光栅运算码  REG[51h] Bit[3:0] = 0Ch */
         RA8875_SetFrontColor(LCD_COLORINDEX);    /* 设置BTE前景色 */
         BTE_Start();                        /* 开启BTE 功能 */
         BTE_Wait();                              /* 等待操作结束 */
         s_ucRA8875BusyNow= 0;
     }
     else
     {
         for(; y0 <= y1; y0++)
         {
              _DrawHLine(pDevice,x0, y0, x1);
         }
     }

#else
     for (;y0 <= y1; y0++)
     {
         _DrawHLine(pDevice,x0, y0, x1);
     }
#endif
}
l  绘制16BPP的函数
/*******************************************************************************************************
*
*       DrawBitmap 16 BPP, not optimized
*/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
#if emWin_Optimize
     s_ucRA8875BusyNow= 1;
     LCD_DrawHColorLine(x,y, xsize, (uint16_t *)p);
     s_ucRA8875BusyNow= 0;
#else
     for(;xsize > 0; xsize--, x++, p++)
     {
         _SetPixelIndex(pDevice,x, y, *p);
     }
#endif
}
l  这里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填写,不能填错,要不系统无法启动。
/*********************************************************************
*
*      _GetDevData
*/
static void * _GetDevData(GUI_DEVICE * pDevice,int Index) {
GUI_USE_PARA(pDevice);
  #ifGUI_SUPPORT_MEMDEV
    switch(Index) {
    case LCD_DEVDATA_MEMDEV:
// TBD: Has to be adapted to the right memory device depending onthe used color depth!
     return (void *)&GUI_MEMDEV_DEVICE_16;
    }
  #else
   GUI_USE_PARA(Index);
  #endif
  returnNULL;
}
优化好上面四个地方即可。

2.3.4      系统函数配置
    STemWin的底层驱动做好以后,就可以进行GUI和LCD的配置工作,这个是官方提供的配置流程:
1.    GUI的配置
    主要是配置STemWin所需的动态内存,下面的配置方式支持使用芯片内部存储器也支持使用外部存储器(比如:SRAM,SDRAM),使用外部存储器的话,一定要记得初始化相应器件。
----------------------------------------------------------------------
File       : GUIConf.c
Purpose    : Display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END-OF-HEADER------------------------------
*/
#include "GUI.h"
#include "bsp.h"
/*
**********************************************************************
*
*      Defines
*
**********************************************************************
*/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5)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0)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1 //使用芯片内部内存
     /* 32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lse//使用外部内存
     staticU32 *aMemory;
     aMemory= (U32 *)EXT_SRAM_ADDR;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ndif
}

2.    LCD的配置
    LCD的配置按照上面官方提供的驱动流程执行即可,下面是详细的代码。
/*
****************************************************************************
*
*      LCD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driver configuration.
*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读取EEPROM中的参数 */
     ee_ReadBytes((uint8_t*)&g_tTPSL, 1024, sizeof(g_tTPSL));

     /* Set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if(g_ChipID == IC_8875)
     {
         if(g_ucGPIX == 1) /*   GPIX = 1  4.3  480x272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    (0, 480, 272);
              LCD_SetVSizeEx   (0, 480, 272);

              /*Touch calibration */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0, 479, g_tTPSL.usAdcX1,  g_tTPSL.usAdcX2);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0, 271, g_tTPSL.usAdcY1, g_tTPSL.usAdcY2);

              /*查看是否需要切换X,Y*/
              if(g_tTPSL.XYChange== 1)
              {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
         else    /*   GPIX= 0  7 800*48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   (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0, XSIZE_PHYS - 1, g_tTPSL.usAdcX1, g_tTPSL.usAdcX2);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0, YSIZE_PHYS - 1, g_tTPSL.usAdcY1, g_tTPSL.usAdcY2);

              /*查看是否需要切换X,Y*/
              if(g_tTPSL.XYChange== 1)
              {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
     }
     else
     {
         LCD_SetSizeEx    (0, 400, 240);
         LCD_SetVSizeEx   (0, 400, 240);

         /*Touch calibration */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0, 399, 300, 3600);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0, 239, 273,  3671);
     }
}

2.4  STemWin带RTOS的移植
    带系统和不带系统的区别就是添加一个驱动文件并添加RTOS相关文件即可,STemWin软件包里面提供了一个FreeRTOS的驱动文件,而MDK安装目录里面提供了好几款RTOS的驱动。所在路径如下:
        MDK4.73安装目录:C:\Keil4.73\ARM\Segger\emWin\Sample\GUI_X
        STemWin软件包:STemWin_Library_V1.1.2\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2\OS
    用户更具自己使用的OS,并添加此驱动即可,下面是FreeRTOS的工程目录。
2.5  总结
    整体来说,STemWin的移植不难,难的是底层驱动的优化,如何让它工作在最佳性能状态。这里有三个DEMO演示视频(分别是3.0寸,4.3寸和7寸的视频)供大家欣赏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