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很长的一个文本,要写入MULTIEDIT中,该怎么办?

楼主(2015-01-08):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求教
是不是用用MULTIEDIT_AddText()这个函数 ?

网友:
直接用一个大些的buff存储字符,然后用这个函数MULTIEDIT_AddText()

网友:
Load on demand ,需求加载,加上预测(2 : 8 hash预测)

就是分页了,开3个 edit 页的缓存(看你的内存多不多)一个内存页,对应一页数据

1.为了让用户觉得这个玩意很快,那就在进入 edit 显示之前快速的 加载完3个 edit 页,当下滚的时候,下滚到第二个页,最前面那俩个内存 edit 页就空了,然后用那个页加载第4页,和第5页,类似一个循环缓存

2.预测,(当内存量很大,多个内存edit页)的时候,淘汰的法则,不可能永远是FIFO,可以记录用户回滚的次数,和下翻页的次数,算出一个比例值,大概预测用户会看哪个页,预先加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on demand ,需求加载,加上预测(2 : 8 hash预测)

就是分页了,开3个 edit 页的缓存(看你的内存多不多)一个内存页,对应一页数据

1.为了让用户觉得这个玩意很快,那就在进入 edit 显示之前快速的 加载完3个 edit 页,当下滚的时候,下滚到第二个页,最前面那俩个内存 e ..

我。。。竟然看不懂大神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大些的buff存储字符,然后用这个函数MULTIEDIT_AddText()

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竟然看不懂大神在说什么。。。。

一看就知道true_casey是做过大的项目的,很长的文本,在他的说法里至少都是好几十个页面的处理。
想象有一个上百k的文档,不可能用内部RAM全部缓存,只能翻到那个页面,就处理哪几个页面。

就像我们打开大的word文件,翻页很快的时候,图片都来不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