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5章 emWin5.24模拟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1-09):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5章      emWin5.24模拟器的使用方法

    本期主要是带领大家学习emWin5.24模拟器的使用, 主要内容是学习如何运行emWin5.24安装包里面的例子以及emWin查看器的使用。

    5. 1  emWin5.24的使用方法
    5. 2   emWin5.24查看器的使用方法
    5. 3  总结
5.1  emWin5.24的使用方法
    如果没有emWin5.24模拟器的,需要到官网下模拟器,emWin5.24的官网下载地址:http://www.segger.com/downloads.html?pid=26
    解压emWin5.24的安装包,用VC6.0打开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默认的情况下运行的是emWin官方的DEMO,点击下面这两个按钮后运行:

5.1.1      如何改变显示界面的大小
    以前的那些版本,改变显示界面大小的时候,完全的没有反应,现在的这个模拟器的版本完全的没有问题的,默认的情况下是320*240的。

    运行官方的DEMO后显示效果如下:

     现在我们把分辨率改成480*272,显示效果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5.1.2      如何在这个工程上运行官方其它例子
    比如我们要运行这个例子2DGL_BMPExport.c。

    这里我们需要把Application文件从工程里面独立出去
l  第一步:

l  第二步:勾选红色方块就可以了。

l  第三步

l  第四步:这里把这个对勾去掉
     设置完以后就可以运行这个例子了。

5.1.3      如何运行下面这种官方例子
    比如下面这种例子:
     由于这个里面有一个LCDConf.c文件,在下面这个地方也有这个文件,只是配置不一样,都运行的话会有冲突,所以要把下面这里的独立出来(方法和上面讲的一样)。
5.2  emWin5.24查看器的使用方法
    关于emWin5.24查看器的位置在模拟器软件包的这个路径下:
    查看器的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用户可以先运行emWin模拟器再打开查看器或者先运行查看器再打开emWin模拟器都可以的。下面是模拟器的实际显示效果:
    查看器在多层显示的时候比较有用。

5.3  总结
    官方的模拟器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一般情况下,界面比较麻烦的可以先在上面做好,然后再移植到开发板上面。从下期教程开始,我们将讲解STemWinAPI的使用。

网友:
win8装不了VC6.0,有别的办法运行这个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8装不了VC6.0,有别的办法运行这个模拟器吗?

网友:
装VS2012,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好了,安装好了VS2012,可以运行仿真器了。但是这个没有找到“exclude file from build”,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安装好了VS2012,可以运行仿真器了。但是这个没有找到“exclude file from build”,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这个应该在属性里面,你找找看,基本功能都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在属性里面,你找找看,基本功能都是类似的。
ScreenHunter_97 Jan. 12    不是软件出身,实在是找不到哪里可以exclude appli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件出身,实在是找不到哪里可以exclude application。

网友:
那只能网上找下了,搜索VS如何将文件独立不执行编译,这个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