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6章 STemWin文本显示

楼主(2015-01-09):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6章      STemWin文本显示

本期主要讲文本的显示,整体来说比较的简单,但很适合初学者看,有些文本函数在使用上要特别注意,教程中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6. 1  简单文本显示
    6. 2  文本绘制模式
    6. 3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函数的使用
    6. 4  开发板上面实现自动换行的例子
    6. 5  总结
6.1  简单文本显示
    讲解简单的文本显示前得说下控制字符,因为在使用STemwin来做一个文本阅读器时,了解这个很重要。控制字符是指字符代码小于32的字符。控制字符被定义为ASCII代码的一部分。emWin忽略了下表所列字符以外的所有控制字符:
字符代码
ASCII
C
描述
LF
\n
换行。
当前文本位置改变至下一行的开始。默认为:X= 0。
Y + =字体-距离 (单位:像素)(如例程GUI_GetFontDistY()计算得出)
CR
\r

回车。
当前文本位置改变至当前行的开始。默认为:X = 0。
    控制字符LF的用法在字符串中非常方便。换行符可以作为字符串的一部分,这样,字符串就可以拆分为多行,且只需调用一个例程就能显示。
    下面在emWin5.24的模拟器上面实现一下,下面的这个程序,主要是通过\n实现换行,模拟器的使用方法,看前面几期就会了。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1)
     /*  对于初学者,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里只是设置背景颜色,也就是给变量赋值了一下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 要实现背景颜色的改变,必须的执行下面这句 */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 这里调用字符串显示  并实现一下换行  */
     GUI_DispString("www.armfly.com \navailable");

     while (1)
     {
         GUI_Delay(1000);(2)
     }
}

1.    使用STemWin函数前,初始化一定要有。
2.    这里不仅仅是个延迟函数,窗口的刷新等功能最终是由这个函数实现的。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函数GUI_DispStringAt()
        GUI_DispStringHCenterAt()
        GUI_DispStringInRect() 平时使用的也比较多,有兴趣的可以在模拟器上面练练手。
6.2  文本绘制模式
    通常,在所选窗口的当前文本位置,使用所选字体以正常文本模式写入文本。正常文本模式意思是指文本覆盖已经显示的任何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字符掩码中设定的位元在屏幕上被设定。在这种模式下,活动位元使用前景颜色写入,而非活动位元用背景颜色写入。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改这种默认模式。STemWin为此提供了四种可以组合使用的标记 (一种默认加三种修改标记):
正常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NORMAL或0,可以正常显示文本。
反转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REV,可以反转显示文本。通常的黑底白字显示方式将变为白底黑字显示。
透明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TRANS,可以显示为透明文本。透明文本表示文本写在屏幕上已经可见的内容之上。不同之处在于,屏幕上原有的内容仍然可见,而在正常文本中,背景会替换为当前选择的背景色。
异或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XOR,可以使用异或模式显示文本。通常情况下,用白色绘制的 (实际字符)显示是反相的。如果背景色是黑色,效果与默认模式(正常文本)是一样的。如果背景是白色,输出与转文本一样。如果使用彩色,反相的像素由下式计算:
新像素颜色=颜色的值–实际像素颜色–1。
透明反转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TRANS | GUI_TEXTMODE_REV,可以显示为透明反转文本。与透明文本一样,它不会覆盖背景,而且和反转文本一样,该文本会反转显示。其他信息请注意,还可以使用缩写形式:例如,GUI_TM_NORMAL。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 设置背景颜色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画笔的粗细以及颜色,只有矢量函数才能设置Size */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80, 10, 240, 90);
     GUI_DrawLine(80, 90, 240, 1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 设置正常模式 */
     GUI_SetTextMode(GUI_TM_NORMAL);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NORMAL" , 160, 10);
     /* 翻转文本 */
     GUI_SetTextMode(GUI_TM_REV);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REV" , 160, 26);
     /* 透明文本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160, 42);
     /* 异或文本 */
     GUI_SetTextMode(GUI_TM_XOR);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XOR" , 160, 58);
     /* 设置文本模式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160, 74);
     while (1)
     {
         GUI_Delay(100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关于文本设置方面还有一个函数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函数GUI_SetTextStyle(),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6.3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函数的使用
    先贴一下官方的使用说明
    下面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很好的说明了三种模式的区别
#include "GUI.h"
int i;
char acText[]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ext wrapping";
GUI_RECT Rect = {10, 10, 59, 5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for (i = 0; i < 3; i++)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i]);
        Rect.x0 += 60;
        Rect.x1 += 60;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6.4  开发板上实现自动换行的例子
    下面是在开发板上面实现的自动换行例子:
#include "GUI.h"
int i;
char acText[] = "www.armfly.com  www.armfly.taobao.com Eric2013";
GUI_RECT Rect = {10, 10, 59, 5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for (i = 0; i < 3; i++)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i]);
        Rect.x0 += 60;
        Rect.x1 += 60;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将上面的代码复制到工程中的MainTask.c文件即可。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6.5  总结
文本的显示属于最基本的功能,初学者要多练练这些相关的函数,实践出真知。要不以后做一些复杂的例子,往往就是这些简单的地方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