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Num pad demo---emWin的数字键盘

楼主(2015-01-10):
功能描述:
Num pad demo:The sample shows how to create a num pad which sends the pressed key to the window with the input focus.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5-12-15):
硬汉大哥能否解释一下是怎么实现在Edit控件里显示数字键盘输入信息的。代码里除了初始化一下Edit控件里的文本,其他没找到对Edit控件文本的操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能否解释一下是怎么实现在Edit控件里显示数字键盘输入信息的。代码里除了初始化一下Edit控件里的文本,其他没找到对Edit控件文本的操作呀。

网友:
那些数字按键都是一个个按钮(控件),点击后触发相应的 功能,并且在edit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数字按键都是一个个按钮(控件),点击后触发相应的 功能,并且在edit显示

感谢解答。
这部分我倒是看懂了一些,在按钮的回调函数里通过GUI_SendKeyMsg()向有输入焦点的窗口发送消息。我现在没弄明白的是,Edit控件是如何处理这些发送过来的消息的。
按我的理解Edit控件里要显示东西应该要调用Edit_SetText()之类的函数才能刷新显示的内容呀,举个例子,比如收到了按键发送的GUI_KEY_DELETE这个消息,Edit控件里是怎么实现删除字符的。我看例程里并没有对类似的事件进行处理就达到了效果。还是说系统会自己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答。
这部分我倒是看懂了一些,在按钮的回调函数里通过GUI_SendKeyMsg()向有输入焦点的窗口发送消息。我现在没弄明白的是,Edit控件是如何处理这些发送过来的消息的。
按我的理解Edit控件里要显示东西应该要调用Edit_SetText()之类的函数才能刷新显示的内容呀,举个例子 ..

所有的按钮都被设置为非聚焦状态。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0);    /* Set all buttons non focussable */

而函数 GUI_SendKeyMsg(Key, Pressed);是给聚焦的控件发消息的,当用户点击可EDIT控件后
就可以给这个控件发消息了,也就EDIT处在了聚焦状态。

网友D(2019-05-23):
还有这个例子的源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例子的源码吗

楼主位的程序下载就是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程序下载就是源码

发现了,谢谢~

网友E(2020-05-08):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按钮都被设置为非聚焦状态。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0);    /* Set all buttons non focuss ...

有点疑问,没看明白。 最后4个键,通过GUI_SendKeyMsg发送的消息,EDIT控件是支持的。  但是数字0-9还有. 是如何处理的?EDIT控件不是不支持数字吗? 按道理不是应该在EDIT的回调函数里面,处理WM_KEY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疑问,没看明白。 最后4个键,通过GUI_SendKeyMsg发送的消息,EDIT控件是支持的。  但是数字0-9还有. ...

在按钮的回调里面发的消息。

网友(2020-11-09):
谢谢大神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