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官方GUIBulder创建radio控件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11):
根据要使用的radio选项多少,要做在这里设置下,比如是10个item,那么这里就填10:

网友(2015-04-14):
动作选择怎样实现啊  选择不同的点 对应不同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选择怎样实现啊  选择不同的点 对应不同的操作?

在回调函数里面搞,其实建议你先看下我的教程,这样上手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