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9章 2-D图形库之绘制流位图

楼主(2015-01-12):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9章      2-D图形库之绘制流位图

    本期主要讲解2-D图形库的绘制流位图,与C文件格式的位图相反,流位图可放在任何位置。位图流可用于创建位图。这些位图可按与C文件格式位图相同的方式使用。此外,emWin支持直接绘制基于调色板的位图流,而不必在可寻址区域(RAM或ROM)放置完整的图像。
    9. 1  生成C流文件
    9. 2  开发板上实现流位图
    9. 3  实验总结
9.1  生成C流文件
    C流文件由与C文件相同的信息组成。它与C文件相反,数据流可位于任何地方,无需编译或与项目链接。C文件支持的所有输出格式对C流文件也可用。emWin支持从数据流创建位图并直接绘制数据流
    这里顺便说一下压缩位图,这个可看可不看,位图转换器和emWin支持在生成的源代码文件中对位图进行游程编码(RLE)压缩。如果位图包含许多水平序列的等着色像素,则RLE压缩方法最有效。高效压缩的位图将节省大量的空间。但是,不建议对摄影图像进行压缩,因为它们通常不具有相同像素的序列。也应注意,压缩图像的显示时间会稍微更长。如果要保存使用RLE压缩的位图,可在另存为C文件时,选择一种压缩输出格式:“带调色板的C,压缩”或 “不带调色板的C,压缩”。显示压缩位图无需特殊功能;与显示不压缩位图的方法相同。
    获得的压缩比将随所用位图的不同而不同。图像水平均匀性越好,压缩比越高。每个像素的位数越高,产生压缩比也越高。下面我们以下面的图片为例子生成C流文件。
    下面我们以下面的图片为例子生成C流文件。

l 第一步:打开BmpCvt.exe(位置和前面讲的GUIBulder在一个文件夹),并载入图片

l 第二步:做一下格式转换

l 第三步:另存为C流文件即可,不过另存的时候要注意

l 第四步:还有一些其它的格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里我只选择第一个作为实验。

l 第五步:然后得到如下的文件,将其放到SD卡根目录下即可

9.2  开发板上实现流位图
    下面是流位图当前支持的格式: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这个函数支持任意格式的流位图创建,可以直接的创建咱们上面生成的流位图,如果知道流位图的格式,那么可以直接的调用特定的函数,当前支持的函数如下:

    这个东西该怎么的理解呢,这里举一个例子,咱们上面生成的那个C流文件是转换成了565格式,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函数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这个函数不管你转换成什么格式了,都可以创建的,还有一个就是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565(), 这个就是特定格式的转换,正好用在咱们上面转换好的C流文件。
    现在如何实现刚才那个C流文件的显示呢,我这里用三种方法显示咱们刚才生成的C流文件。
l  第一步:通过申请动态内存将C流文件加载到外部SRAM, 这里我们用的是外部2MB的SRAM做的动态内存,方法如下: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512);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 GUI_ALLOC_h2p(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2,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l  第二步:显示刚才加载到RAM中的数据。
     RAM中数据的加载有三种方法,分别如下:
方法一:直接调用函数 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_acBuffer2, 0, 0); 可以显示
方法二: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ampalette, _acBuffer2);
                GUI_DrawBitmap(&Bitmap, 0, 0);
方法三: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565(&Bitmap,&ampalette, _acBuffer2);
                GUI_DrawBitmap(&Bitmap, 0, 0);
实际运行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MainTask.h"
#define Method3  /* 用于选择使用的显示方法 */
/*
*********************************************************************************************************
*    函 数 名: _ShowStreamBitmap
*    功能说明: 显示流位图
*    形    参: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ShowStreamBitmap(const char * sFilename)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2;
     BUTTON_Handle hButton;
GUI_BITMAP Bitmap;
    GUI_LOGPALETTE Palette;
    /* 创建一个按钮 */
    hButton = BUTTON_Create(200, 200, 300, 200, GUI_ID_OK, WM_CF_SHOW);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512);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 GUI_ALLOC_h2p(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2,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显示方法一 */
#if defined Method1
     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_acBuffer2, 15, 15);

     /* 显示方法二 */
#elif defined Method2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Palette, _acBuffer2);
     GUI_DrawBitmap(&Bitmap, 15, 15);

     /* 显示方法三 */
#elif defined Method3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565(&Bitmap, &Palette, _acBuffer2);
     GUI_DrawBitmap(&Bitmap, 15, 15);
#endif
     /* 下面几个函数没有调试出来,留作以后调试 */
//   BUTTON_SetStreamedBitmap(hButton, BUTTON_CI_UNPRESSED, (const GUI_BITMAP_STREAM *)&Bitmap);
//  BUTTON_SetBitmap(hButton, BUTTON_BI_UNPRESSED, &Bitmap);
//   BUTTON_SetStreamedBitmapEx(hButton, BUTTON_BI_UNPRESSED, (const GUI_BITMAP_STREAM *)&Bitmap,0,0);

    /* 释放动态内存 */
     GUI_ALLOC_Free(hMem);
     f_close(&file);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设置皮肤函数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 读取并显示文件 */
     _ShowStreamBitmap("logo.dta");
     while(1)
     {
         GUI_Delay(100);
     }
}

显示效果如下:

9.3  实验总结
     流位图在一些应用中比较有用,比如要在按钮上面显示图片,我们不需要将其用位图转换器转换成相应的C文件,并下载到内部flash进行显示,我们可以将其放到外部SD,flash等存储器进行加载显示,这个实验尝试了一下在按钮上面显示,就是显示不出来,后面有时间再做尝试。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