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12章 JEPG图片显示

楼主(2015-01-13):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12章      JEPG图片显示

    本期主要讲emWin支持的JPEG图片的显示,官方支持的主要有两种显示方法,一种是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到内部存储器后,再显示图片,这种的显示速度要快些。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并显示,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不要大的RAM需求,每次读取一些数据显示一次,坏处就是显示速度比较的慢。
    由于官方提供的JPEG的显示方法比较耗RAM,这里将2MB的外部S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
    12. 1  JPEG图片支持
    12. 2 绘制已经加载到存储器的JPEG图片
    12. 3 绘制无须加载到存储器的JPEG图片
    12. 4 实验总结

12.1  JPEG图片支持
    JPEG(读音为 “jay-peg”)是全彩和灰度图像的标准压缩方法。JPEG用于压缩 “真实世界”的景象、线条画、卡通,其他非现实图像并不是其强项。JPEG会有损耗,意指输出图像与输入图像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如果您必须达到完全相同的输出位,则不能使用JPEG。不过,对于常见的照片图像,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压缩级别,看不出变化。并且如果您能容忍低质量的图像,则可以实现相当高的压缩级别。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出于法律原因,不得分发JPEG算术编码变体的代码。JPEG规范的算术编码选项似乎属于归IBM、AT&T和Mitsubishi所有的专利。因此,从法律上讲,如未获得一个或多个许可,则不能使用算术编码。因此,尚未包含对算术编码的支持。(由于算术编码相对于未获专利的Huffman模式仅具有限界收益,因此不太可能有太多实施支持它。)JPEG文件支持不包含提供标准中定义的层次式或无损流程
12.1.1      JPEG格式图标转换
    某些情况下,将JPEG文件作为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非常有用。这时,首先需要将JPEG文件转换为C文件。使用emWin随附的工具Bin2C.exe可完成此任务。这个Bin2C.exe工具在STemWin软件包里面没有,需要到MDK安装目录里面找。下面我们下图JPEG格式的图片转换成C文件。
l  打开软件加载上面的图片
l  加载后点击Convert即可,点击后没有任何现象,直接去图片所在的文件夹找即可
    实际运行代码如下(图片数据就不贴出来了,看本期教程配套的例子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JPEG_Draw(_ac11, sizeof(_ac11), 0, 0);
    while(1)
    {
       GUI_Delay(10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2.1.2      JPEG存储器方式显示
    为了区分上面将图片转换为C文件进行显示,这里将JPEG图片存入到外部SD卡等存储器中进行加载显示。
    首先要注意JPEG需要的动态内存大小,一般图片显示不出来往往是因为动态内存不够造成的。JPEG解压缩大约需要33 Kb RAM用于与图像大小无关的解压缩和依赖大小的字节量。RAM要求可按以下方式计算:
        App.大约RAM要求=图像的X大小* 80字节+ 33千字节
    依赖于X大小的量取决于JPEG文件的压缩类型。下表显示了部分示例:
    解压缩所需的存储器由emWin存储器管理系统动态分配。绘制JPEG图像后,将释放整个RAM。为了形象说明,下面举一个例子:比如要显示800*480的jpeg大约需要800*80 + 33k = 97k的内存,鉴于这种情况,这里把外部的2MB的SRAM做为动态内存, 使用前记得初始化SRAM,然后就是在GUIconf.c文件里面初始化一下。
    STemWin支持的JPEG函数如下:
12.2  绘制已经加载到存储器的JPEG图片
    将图片加载到存储器后进行显示比较的耗内存,所以这里就使用开发板外置的2MB SRAM做STemWin的动态内存空间,并通过相应的API函数申请动态内存来加载SD卡等外部存储器中的JPEG图片。申请和释放STemWin动态内存的方法如下: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0000);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 GUI_ALLOC_h2p(hMem);
/* 释放申请的动态内存  */
GUI_ALLOC_Free(hMem);

    比如我们要显示下面的JPEG格式的图片(800*480分辨率):
    就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到SD卡中,然后通过程序把这个图片数据全部的加载到SRAM中,最后在屏上进行显示。这个工程的实现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Ø  SRAM和SD卡及其文件系统的初始化
Ø  图片的加载以及显示函数
Ø  主函数
    下面把这三部分详细的讲解下:
l  SRAM和SD卡及其文件系统的初始化,这部分函数与上面第11章的11.2小节一样。
l  图片的加载以及显示函数
/*
*********************************************************************************************************
*    函 数 名: _ShowJPG
*    功能说明: 显示JPEG图片
*    形    参:sFilename要显示的图片名字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ShowJPG(const char * sFilename)
{
     GUI_HMEMhMem;
     char*_acBuffer2;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1)
    hMem =GUI_ALLOC_AllocZero(1024*512);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GUI_ALLOC_h2p(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result != FR_OK)
     {
         return;
     }
     result =f_read(&file, _acBuffer2, file.fsize, &bw);
     if(result != FR_OK)
     {
         return;
     }
     GUI_JPEG_GetInfo(_acBuffer2,file.fsize, &JpegInfo);(2)
     GUI_JPEG_Draw(_acBuffer2, (3)
                     file.fsize,
                    0,
                    0);
     GUI_ALLOC_Free(hMem);
     f_close(&file);
}

1.     申请一块动态内存,并将JPEG数据加载到动态内存中。
2.     利用已加载到存储器的jpeg文件的相关信息填充GUI_JPEG_INFO结构。
3.     将JPEG图片显示到屏上。
l  主函数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设置皮肤函数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while(1)
     {
         _ShowJPG("2.jpg");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2.3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JPEG图片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JPEG图片方式可以有效的解决内部动态内存不够的情况,不过缺点也很明显,图片的显示速度很慢。这种方式一般是每次读取一行像素的数据,然后进行显示。这个工程的实现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Ø  使用芯片内部的SRAM作为动态内存
Ø  图片的加载以及显示函数
Ø  主函数
    下面把这三部分详细的讲解下:
l  使用芯片外部的SRAM作为动态内存,这部分函数与上面第11章的11.2小节一样,由于jpeg比较的消耗内存,这里和BMP不同也需要使用动态内存。
l  图片的加以及显示函数。
static char _acBuffer[0x2000];
GUI_JPEG_INFO JpegInfo;
/*
*********************************************************************************************************
*
*      _GetData
*
* Purpose:
*   Thisroutine is called by GUI_JPEG_DrawEx(). The routine is responsible
*   for setting the data pointer to a valid datalocation with at least
*   onevalid byte.
*
* Parameters:
*   p           - Pointer to application defineddata.
*  NumBytesReq - Number of bytes requested.
*  ppData      - Pointer to datapointer. This pointer should be set to
*                a valid location.
*  StartOfFile - If this flag is 1, the data pointer should be set to the
*                beginning of the data stream.
*
* Return value:
*   Numberof data bytes available.
*********************************************************************************************************
*/
static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int FileAddress = 0;
     UINTNumBytesRead;
     FIL*PicFile;
     PicFile= (FIL *)p;
     /*
     * Checkbuffer size
     */
     if(NumBytesReq > sizeof(_acBuffer)) {
     NumBytesReq= sizeof(_acBuffer);
     }
     /*
     * Setfile pointer to the required position
     */
     if(Off== 1) FileAddress = 0;
     else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PicFile,FileAddress);
     /*
     * Readdata into buffer
     */
     result =f_read(PicFile, _a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
     * Setdata pointe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uffer
     */
     *ppData= (const U8 *)_acBuffer;
     /*
     * Returnnumber of available bytes
     */
     returnNumBytesRead;
}
/*
*********************************************************************************************************
*    函 数 名: _ShowBMPEx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sFilename要显示图片的名字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ShowJPGEx(const char * sFilename)
{
     OS_ERRerr;
     uint16_ti;
     /* 打开文件 */
     result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result != FR_OK)
     {
         return;
     }

     GUI_JPEG_GetInfoEx(_GetData,&file, &JpegInfo);(1)
     while(1)
     {
         /**********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上调度锁,防止刷图片的时候死机*************/
         for(i= 100; i < 1000; i += 10)
         {
              OSSchedLock(&err);
              GUI_JPEG_DrawScaledEx(_GetData,(2)
                                     &file,
                                       (LCD_GetXSize() -JpegInfo.XSize*i/100)/2,
                                       (LCD_GetYSize() -JpegInfo.YSize*i/100)/2,
                                       i,
                                       100);
              OSSchedUnlock(&err);
              GUI_Delay(1000);
         }
         GUI_Clear();
         GUI_Delay(1);
     }
//   f_close(&file);
}

1.     获取JPEG图片的信息
2.     绘制带放缩比例的JPEG图片。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这个是放大后的:

12.4  实验总结
    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JPEG压缩方面的知识。如果只是API应用的话,这部分知识还是比较容易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