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atlab 2012a下载----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是用的这个版本

楼主(2015-01-14):
百度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jBe2vPyutOQ1I5VM1TcMw 密码:k36n  (里面含安装和破解方法)

如果不好用,也可以使用我们DSP教程中第二章提供的方法进行破解,破解中需要的crack文件如下,
总的来说matlab的破解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A(2018-06-13):
这个破解不成功呢!加载破解文件,提示激活已完成,点击完成。再打开还是提示激活mathworks软件。补充一下 系统是win7 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解不成功呢!加载破解文件,提示激活已完成,点击完成。再打开还是提示激活mathworks软件。补充一下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highlight=matlab

网友:
好似网上下载的最新matlab2018a cr很好用。。。估计更新了。

网友B(2018-07-30):
在论坛里下载的matlab2012a安装并且成功破解,但是打不开fdatool工具,命令行和手动点击都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ps:机器是Win7 32位的)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里下载的matlab2012a安装并且成功破解,但是打不开fdatool工具,命令行和手动点击都不行,请问是什么 ...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你了。

估计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破解文件的问题,导致部分功能没完全破解,后来换个破解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破解文件的问题,导致部分功能没完全破解,后来换个破解文件就好了。

那就是这个帖子的问题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65

网友:
对,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