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13章 GIF图片显示

楼主(2015-01-14):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13章      GIF图片显示

    本期主要讲emWin支持的GIF图片的显示,官方支持的主要有两种显示方法,一种是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到内部存储器,然后来显示图片,这种的显示速度要快些,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并显示,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不要大的RAM需求,每次读取一些数据显示一次,坏处就是显示速度比较的慢。
    这里将2MB的外部S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
    13. 1  GIF图片支持
    13. 2 绘制已经加载到存储器的GIF图片
    13. 3 绘制无须加载到存储器的GIF图片
    13. 4 实验总结
13.1  GIF图片支持
    20世纪80年代,CompuServeInformation Service开发出了GIF文件格式(图形交换格式)。
    它设计用于跨数据网络传输图像。GIF标准支持隔行扫描、透明、应用定义数据、动画以及原始文本渲染。emWin将忽略原始文本或应用特定数据等不受支持的数据。GIF文件使用LZW (Lempel-Zif-Welch)文件压缩方法来压缩图像数据。这种压缩方法运行起来不会丢失数据。输出图像与输入图像完全相同。
    图形库首先对图形信息进行解码。如果必须绘制图像,解码流程将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在窗口管
理器经常调用的callback例程中使用GIF文件,则解码流程可能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使用存储设备可缩短计算时间。最好的方法是先将图像绘制到存储设备中。在这种情况下,将只进行一次解压缩。
    emWin的GIF解压缩例程大约需要16千字节动态分配的RAM进行解压缩。绘制图像后,将释放用于解压缩的RAM。
13.1.1      GIF格式图标转换
    某些情况下,将GIF文件作为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非常有用。对此,可完全按照前面介绍的“JPEG文件支持”下的相同方式来执行。下面举一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比如我们要转换下面的GIF图片

l  打开软件加载上面的图片

l  加载后点击Convert即可,点击后没有任何现象,直接去图片所在的文件夹找即可

    实际运行代码如下(图片数据就不贴出来了,看本期教程配套的例子
GUI_GIF_INFO InfoGif1;
GUI_GIF_IMAGE_INFO InfoGif2;
void MainTask(void)
{
     int i = 0;
     GUI_Init();
     GUI_GIF_GetInfo(_ac4, sizeof(_ac4), &InfoGif1); (1)
     while(1)
     {
         if(i < InfoGif1.NumImages)
         {
              GUI_GIF_GetImageInfo(_ac4, sizeof(_ac4), &InfoGif2, i);(2)
              GUI_GIF_DrawSub(_ac4, (3)
                            sizeof(_ac4),
                            (LCD_GetXSize() - InfoGif1.xSize)/2,
                            (LCD_GetYSize() - InfoGif1.ySize)/2,
                            i++);
              /* 这个函数要注意,主要是设置每个GIF子图像的时间间隔的。*/
         GUI_Delay(InfoGif2.Delay*10);                      (4)
         }
         else
         {
              i = 0;
         }
     }
}

1.     这个函数用于获取GIF图像的信息。获取的信息填充到结构体GUI_GIF_INFO中,此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这个里面有个错误:不是XSize和YSize,而是xSize和ySize(这个错误一直没有更正
2.     获取GIF图像的信息,获取的信息填充给结构体GUI_GIF_IMAGE_INFO,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3.     绘制GIF的每个子图像。
4.     这里延迟时间参数InfoGif2.Delay要乘以10,主要是因为系统的滴答时钟节拍是1ms,而GIF图像的时钟节拍是以10ms为单位的。所以这里要乘以10。
5.     模拟器编译会出现以下错误信息(fatal error C1076:compiler limit : internal heap limit reached; use /Zm to specify a higher limit)

    解决办法如下:
    第一步:点击Project –>settings选择C/C++,在Project Options中加入/Zm1000(要从末尾进行加入,也就是/c后面,点击OK后会自动的加到/c前面

    为什么改,大家可以看下msdn中的说明: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bdscwf1c。这个不属于咱们要介绍的范围,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索上面的错误信息进行了解。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3.1.2      GIF存储器方式显示
    对于GIF格式的图片,一般用存储方式显示即可,只有显示的图片不是很复杂,这种方式显示速度也比较快。当前STemWin支持的GIF图片 API函数如下:

13.2  绘制已经加载到存储器的GIF图片
    将图片加载到存储器后进行显示比较的耗内存,所以这里就使用开发板外置的2MB SRAM做STemWin的动态内存空间,并通过相应的API函数申请动态内存来加载SD卡等外部存储器中的GIF图片。申请和释放STemWin动态内存的方法如下: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0000);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 GUI_ALLOC_h2p(hMem);
/* 释放申请的动态内存  */
GUI_ALLOC_Free(hMem);

    这里还用上面的图片作为显示对象。先把这个图片放到SD卡中,然后通过程序把这个图片数据全部的加载到SRAM中,最后在屏上进行显示。这个工程的实现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Ø  SRAM和SD卡及其文件系统的初始化
Ø  图片的加载以及显示函数
Ø  主函数
    下面把这三部分详细的讲解下:
l  SRAM和SD卡及其文件系统的初始化,这部分函数与上面第11章的11.2小节一样。
l  图片的加载以及显示函数
/*
*********************************************************************************************************
*    函 数 名: _ShowGIF
*    功能说明: 显示GIF片
*    形    参:sFilename 要显示的图片名字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ShowGIF(const char * sFilename)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2;
     uint8_t i;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1024);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 GUI_ALLOC_h2p(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2,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GUI_GIF_GetInfo(_acBuffer2, file.fsize, &InfoGif1);
   while(1)
   {
         if(i < InfoGif1.NumImages)
         {
             GUI_GIF_GetImageInfo(_acBuffer2, file.fsize, &InfoGif2, i);
             GUI_GIF_DrawSub(_acBuffer2,
                              file.fsize,
                              (LCD_GetXSize() - InfoGif1.xSize)/2,
                                 (LCD_GetYSize() - InfoGif1.ySize)/2,
                              i++);

//            GUI_GIF_DrawSubScaled(_acBuffer2, (1)
//                                  file.fsize,
//                                  (LCD_GetXSize() - InfoGif1.xSize*3)/2,
//                                     (LCD_GetYSize() - InfoGif1.ySize*3)/2,
//                                  i++,
//                                  3,
//                                1);

              GUI_X_Delay(InfoGif2.Delay*10);
         }
         else
         {
             i = 0;
         }
     }
//   GUI_ALLOC_Free(hMem);
//   f_close(&file);
}

1.    根据需要,大家可以选择以一定的放缩比例显示GIF图片。
l  主函数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设置皮肤函数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while(1)
     {
          _ShowGIF("4.gif");
     }
}

    实际现象效果如下:

    放大三倍后的显示效果如下:

13.3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GIF图片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GIF图片方式可以有效的解决内部动态内存不够的情况,不过缺点也很明显,图片的显示速度很慢。这种方式一般是每次读取一行像素的数据,然后进行显示。这个工程的实现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Ø  使用芯片内部的SRAM作为动态内存
Ø  图片的加载以及显示函数
Ø  主函数
    下面把这三部分详细的讲解下:
l  使用芯片外部的SRAM作为动态内存,这部分函数与上面第11章的11.2小节一样,由于GIF比较的消耗内存,这里和BMP不同也需要使用动态内存。
l  图片的加以及显示函数。
static char _acBuffer[0x2000];
GUI_GIF_INFO InfoGif1;
GUI_GIF_IMAGE_INFO InfoGif2;
/*
********************************************************************************
*
*       _GetData
*
* Purpose:
*   This routine is called by GUI_GIF_DrawEx(). The routine is responsible
*   for setting the data pointer to a valid data location with at least
*   one valid byte.
*
* Parameters:
*   p           - Pointer to application defined data.
*   NumBytesReq - Number of bytes requested.
*   ppData      - Pointer to data pointer. This pointer should be set to
*                 a valid location.
*   StartOfFile - If this flag is 1, the data pointer should be set to the
*                 beginning of the data stream.
*
* Return value:
*   Number of data bytes available.
*********************************************************************************
*/
static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UINT NumBytesRead;
     FIL *PicFile;
     PicFile = (FIL *)p;
     /*
     * Check buffer size
     */
     if (NumBytesReq > sizeof(_acBuffer)) {
     NumBytesReq = sizeof(_acBuffer);
     }
     /*
     * Set file pointer to the required position
     */
     if(Off == 1) FileAddress = 0;
     else 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PicFile, FileAddress);
     /*
     * Read data into buffer
     */
     result = f_read(PicFile, _a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
     * Set data pointe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uffer
     */
     *ppData = (const U8 *)_acBuffer;
     /*
     * Return number of available bytes
     */
     return NumBytesRead;
}
/*
*********************************************************************************************************
*    函 数 名: _ShowGIFEx
*    功能说明: GIF图片显示
*    形    参:sFilename 文件名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ShowGIFEx(const char * sFilename)
{
     OS_ERR err;
     uint8_t i;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GUI_GIF_GetInfoEx(_GetData, &file,&InfoGif1);
   while(1)
   {
         if(i < InfoGif1.NumImages)
         {
              //OSSchedLock(&err);
             GUI_GIF_GetImageInfoEx(_GetData, &file, &InfoGif2, i );
             GUI_GIF_DrawSubEx(_GetData,
              &file,
                                (LCD_GetXSize() - InfoGif1.xSize)/2,
                                 (LCD_GetYSize() - InfoGif1.ySize)/2,
                                i++);

             //OSSchedUnlock(&err);
              GUI_X_Delay(InfoGif2.Delay*10);
         }
         else
         {
             i = 0;
         }
     }
//   f_close(&file);
}

l  主函数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设置皮肤函数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while(1)
     {
         _ShowGIFEx("2.gif");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这个图片比较大,有2.5MB左右,所以刷新速度比较慢,第一次运行需要断电后重启进行显示。
13.4  实验总结
    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GIF压缩方面的知识。如果只是API应用的话,这部分知识还是比较容易学会的。GIF动态图片用到的场合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