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图标ICONVIEW 标签如何显示中文

楼主(2015-01-15):
如题,图标ICONVIEW能正常显示英文;但是显示中文就不能,  在实验时候已经将ICONVIEW_SetFont(hItem,&GUI_FontHZ16x16);修改显示字符不能显示.

我看安富莱V1.2B宗合程序,也只是显示英文,到V1.3可以显示中文,但应该版本源码没有开放, 请教图标ICONVIEW 标签如何显示中文.

一直关注安富莱

网友:
设置标签的字体为中文就可以了。

V1.3的代码升级了一半,应该春节后会发布。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试试

网友(2017-07-15):
引用 网友A:
static const BITMAP_ITEM _aBitmapItem[] = {
  { &bmpic_Single,    "Single",   "tipsne battery test"},
{ &bmpic_group,     "Group",   " ..

这么low的中英文显示方式。。。。
看哥的

static const BITMAP_ITEM _aBitmapItem1[] =
{
    {&bmComputer, "Computer",  "我的电脑"},
    {&bmSettings, "Settings",  "系统信息"},
    {&bmMusic,    "Music",     "音乐播放"},
    {&bmVideo,    "Vedio",     "视频播放"},
    {&bmRecorder, "Recorder",  "录音机"},
    {&bmRadio,    "FM/AM",     "收音机"},
    {&bmReader,   "Reader",    "文件阅读"},

    {&bmPicture,  &quoticture",   "图片浏览"},
    {&bmADC,      "ADC",       "模数转换"},
    {&bmDAC,      "DAC",       "数模转换"},
    {&bmUSB,      "USB",       "USB设置"},
    {&bmNet,      "Net",       "网络设置"},
    {&bmCamera,   "Camera",    "照相机"},
    {&bmClock,    "Clock",     "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