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keil + stm32f2xx + FreeRTO + 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5-01-16):
我创建了两个led的任务,Led2_TaskLed1_Task 的优先级高,我在其中Led2_Task任务中第29行打断点,这时候再单步执行,但是这个时候vTaskDelay 不起作用。
然后我再连续运行3次,第四次的时候就会进入hardfault,这是为什么,难道不能用单步调试FreeRTOS吗?

/*任务栈空间大小,不需要用户定义栈的空间(全局数组),系统内部会分配*/
#define TASK_TEST_STACK_SIZE 128
/*定义各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RITY 3
#define LED2_TASK_PRIORITY 4
#define LED3_TASK_PRIORITY 8
#define LED4_TASK_PRIORITY 9
static void Led1_Task(void *par)
{
    par = par;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1);
        BSP_LED_Toggle(LED4);
        //printf("Led1_Task is Running\n");
        vTaskDelay(100);
    }
}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par)
{
    par = par;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2);
        BSP_LED_Toggle(LED3);
        //printf("Led2_Task is Running\n");
        vTaskDelay(100);
    }
}
void Task_Test(void)
{
    xTaskHandle xHandle;
    xTaskCreate(Led1_Task, "Led1_Task", TASK_TEST_STACK_SIZE, NULL, LED1_TASK_PRIORITY, &xHandle);
    xTaskCreate(Led2_Task, "Led2_Task", TASK_TEST_STACK_SIZE, NULL, LED2_TASK_PRIORITY, &xHandle);
    /*开始运行FreeRTOS内核*/
    vTaskStartScheduler();
}

网友:
全速运行是不是没问题,还有就是把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置为最低。

楼主:
全速没问题,优化等级是O(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速没问题,优化等级是O(0)

可能调试模式有些问题吧,我很少用调试模式,对了,你可以尝试下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调试模式有些问题吧,我很少用调试模式,对了,你可以尝试下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45

好嘞,多谢
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