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ZE-EK I2S輸出电压偏移1.5v

楼主(2015-01-19):
各位先进、ARMFLY的同仁好:

我使用STM32F103ZE-EK做耳机输出的应用,
使用的外围芯片是WM8978,
Soruce code则是"Ex021-I2S录音和回放例程(WM8978)(V2.0_2011-10-16)"。

我遇到一个问题为,耳机ROUT1输出电压的基準值为1.5V (相对于OUT3或是GND,测量值都一样),
意即,若输出一正弦波型,其波型的电压中心线为1.5V,

但我希望中心线可以为0V,
不晓得有什么建议呢?感谢!

另请教AGND与GND之间的线路是如何处理呢?
我在线路图未能找到此段线路。

PS.
我并未将开发板按WM9878 datasheet Figure.16的"Headphone Output using DC blocking Capacitors"做修改,
因为我测量ROUT1相对于GND的电压基準值为1.5V,
而ROUT1相对于AGND的测量值应不致於差太多。
另推测ROUT1原来连接的电感按Figure.16的建议改为220uf电容的话,
也应不改变电压基準值。

网友: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帮顶了,站长研究过,你可以请教他一下。

楼主:
感谢帮顶!

我昨天研究的结果,开发板应没有负电压的电源,
另外WM8978也不支援负电源输入,
所以应该无法输出负电压。

因此我目前只要想办法让波形向下偏移1.5v,
让中心线回到0v就可以了,
(若有负电压的部份跟据应用我再把他反向即可。)

关于如何让波形向下偏移并让中心线回到0v,
各位朋友若有什么想法,再麻烦给小弟一些指点啰!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