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NAND flash无法使用

楼主(2015-01-20):
操作NAND flash,测试读写速度时,没有删除以前存在的文件,直接又从speed0.txt开始(原文件还存在 ),写一会后失败,结果文件系统一直无法访问,软格以后还是一样,提示根目录无法访问.
烧写U盘例程可以读NAND flash.

楼主:
有看到keil上面的NAND取得你,提供参考,望安富莱将这个驱动做得完善

楼主:
连接电脑格式化后第一次测试读写速度就挂掉
开始写文件1:/Speed00.txt 2048KB ...
...........................................................NAND_ReadMultiSectors() Error! sector = 1271, count = 1
NAND_ReadMultiSectors() Error! sector = 256, count = 1
NAND_ReadMultiSectors() Error! sector = 256, count = 1
1:/Speed00.txt文件写失败
NAND_ReadMultiSectors() Error! sector = 2064, count = 1
NAND_ReadMultiSectors() Error! sector = 2064, count = 1
没有找到文件: 1:/Speed00.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