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版主以个关于emWin在12864上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最st7920控制器的12864LCD上移植了emWin5.24
由于emWin不支持st7920的控制器,我自己改了底层代码,
目前能正常打点,画线。
但是使用emWin自带的调色板是无法正常显示应用界面,

所以我自己写了色彩板:

//自定义颜色转化接口
static unsigned _Color2Index_User(LCD_COLOR Color) {
    unsigned Index;
    /* Add code for converting the RGB value to an index value for the hardware */
    if(0 == Color)
        Index = 1;
    else
        Index = 0;
    return Index;
}

static LCD_COLOR _Index2Color_User(unsigned Index) {
    LCD_COLOR Color;
    /* Add code for converting the index value into an RGB value */
    if(0 == Index)
        Color = 0x00ffffff;
    else
        Color = 0;
    return Color;
}

static unsigned _GetIndexMask_User(void) {
    return 0xffff; /* Example for using 16 bits */
}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LCD_API_ColorConv_User = {
     _Color2Index_User,
     _Index2Color_User,
     _GetIndexMask_User
};

能显示了部分界面,但是,用户界面的反白部分无法显示。
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版主能给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仿真图片

实际,不显示选择项。

楼主:
我用的不是emWin的底层 API (这个效果没有使用 Draw Bitmap 1 BPP 的功能),我尝试用过emWin的底层API,
   GUICC_1,代码如下: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1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Template_API

    void LCD_X_Config(void)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LCD_SetSizeEx    (0, 128, 64);
        LCD_SetVSizeEx   (0, 128, 64);
   }

   但是,这样的LCD配置无法正常显示,效果是花屏,GUIDRV_Template_API  我自定义实现的
   void LCD_PutPixel(u32 x, u32 y, u8 color);
   uint8_t LCD_GetPixel(uint32_t x, uint32_t y);

   经过测试均正常绘制点;

楼主:
我所用的LCM是ST7920的控制器,是单色屏(黑白屏),无色阶,同样,emWin所提供的GUICC_1也是单色的,黑白两色
    可能是我对调色板理解的不对?

楼主:
我自定义的调色板转化的API是(这是替换GUICC_1):
    【色彩索引API功能】:无论入口参数是什么颜色,返回的色彩只有黑色或者白色
     static LCD_COLOR _Index2Color_User(unsigned Index){
        LCD_COLOR Color;
        if(0 == Index)
           Color = 0x00ffffff;
        else
           Color = 0;
        return Color;
    }

    static unsigned _Color2Index_User(LCD_COLOR Color) {
        unsigned Index;
        if(0 == Color)
          Index = 1;
        else
          Index = 0;
        return Index;
   }

值得怀疑有问题两个API接口

网友:
单色屏使用GUICC_1就可以了。只有黑白两色。我这里有做的oled的,你可以参考,基本和12864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色屏使用GUICC_1就可以了。只有黑白两色。我这里有做的oled的,你可以参考,基本和12864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

多谢大神的耐心指导,我先按您说的步骤修改,之后有问题再向您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的耐心指导,我先按您说的步骤修改,之后有问题再向您请教。谢谢。

按照您提供的方法修改能正常显示反白部分了,但是有个问题是,Edit控件无法显示光标,也就是反白的光标
下面是效果图:
仿真效果,有Edit的反白光标

在12864实际屏上显示的是没有Edit光标,当前焦点在“年”前面的Edit。

不知何故,再次向版主请教,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色屏使用GUICC_1就可以了。只有黑白两色。我这里有做的oled的,你可以参考,基本和12864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

Edit 无发显示光标,版主有空时给指导以下,谢谢版主

网友(2015-02-28):
我现在用12864屏幕,在仿真都无法反白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提供的方法修改能正常显示反白部分了,但是有个问题是,Edit控件无法显示光标,也就是反白的光标
下面是效果图:

网友(2015-01-22):
我的一块单色屏没有控制器,请问可以用恶魔emwin吗

网友(2015-09-17):
亲,你的底层代码都是改的些啥啊,我现在有一块屏也是不支持的控制器,不知道怎么移植了

网友:
请问楼主驱动12864流畅么?我的驱动12864 刷屏太慢了,楼主可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驱动12864流畅么?我的驱动12864 刷屏太慢了,楼主可有好的解决办法?

有解决办法,可以搞一个显存,比如我们V5或者V4板子上面的OLED就是这样。

/* 12864 OLED的显存镜像,占用1K字节. 共8行,每行128像素 */
static uint8_t s_ucGRAM[8][128];

具体实现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6-05-18):
//------------------------自定义调色板,从LCDP1.c拷贝-------------------------------------------
static  unsigned int   User_LCDDEV_Color2Index  (LCD_COLOR Color)
{
      int r,g,b;
  r = Color      &255;
  g = (Color>>8) &255;
  b = Color>>16;
  return (r+g+b+300) /(3*255) ? 0 : 1;
}
static LCD_COLOR      User_LCDDEV_Index2Color  (unsigned Index)
{
      return Index ?   0 : 0xFFFFFF;
}

static  unsigned int   User_LCDDEV_GetIndexMask (void)
{
      return 0x01;
}
static void User_LCDDEV_Color2IndexBulk(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

}
static  void User_LCDDEV_Index2ColorBulk(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

}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LCD_API_ColorConv_User = {
      User_LCDDEV_Color2Index ,
      User_LCDDEV_Index2Color ,
      User_LCDDEV_GetIndexMask ,
      0 ,
      User_LCDDEV_Color2IndexBulk ,
      User_LCDDEV_Index2ColorBul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LCD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LCD_API_ColorConv_User,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   (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VRAM_ADDR);
  //
  // Set user palette data (only required if no fixed palette is used)
  //
  #if defined(PALETTE)
    LCD_SetLUTEx(0, PALETTE);
  #endif
}

网友:
LCD12864驱动部分:

网友:
//------------------------自定义调色板,从LCDP1.c拷贝-------------------------------------------
static  unsigned int   User_LCDDEV_Color2Index  (LCD_COLOR Color)
{
      int r,g,b;
  r = Color      &255;
  g = (Color>>8) &255;
  b = Color>>16;
  //return (r+g+b+383) /(3*255) ? 0 : 1;

  return ((299*r+587*g+114*b) / 1000) > 125 ? 0 : 1;
}

网友:
ST12864驱动请加入Q群 45528358 自行下载------------老酒

网友(2017-08-20):
我也在搞单色屏

网友(2017-10-19):
来学习下,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
我也正在搞。不过是128128的。楼主这个不错啊。对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