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essageBox创建的时候是以谁为父窗口的?

楼主(2015-01-24):
如题

网友:
独立的,没有设置父窗口,如果要说有父窗口的话,估计就是桌面窗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没有设置父窗口,如果要说有父窗口的话,估计就是桌面窗口吧。

硬汉哥,我在当前页面有一个错误提示处理,然后edit小工具中如果输入了错误的信息,messagebox就会弹出来,但是我一旦点下了ok键,msgbox虽然关掉了,但是不会聚焦到当前页面,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我用的是物理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在当前页面有一个错误提示处理,然后edit小工具中如果输入了错误的信息,messagebox就会弹出来,但是我一旦点下了ok键,msgbox虽然关掉了,但是不会聚焦到当前页面,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我用的是物理键盘。

有个API是可以直接设定focus的,我经常用,以免focus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API是可以直接设定focus的,我经常用,以免focus跑飞了。

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用过后,逻辑上就不对了,因为fucous的话,必须是在判定msgbox关闭后才能focus,但是我们如何判定msgbox关闭了?之前我加的判定是 定义一个变量hitem=msgbox()的句柄,如果hitem不大于零再focus,但是不行,不过问题解决了,我自己写了一个类似于msgbox的小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用过后,逻辑上就不对了,因为fucous的话,必须是在判定msgbox关闭后才能focus,但是我们如何判定msgbox关闭了?之前我加的判定是 定义一个变量hitem=msgbox()的句柄,如果hitem不大于零再focus,但是不行,不过问题解决了,我自己写了一个类似于msgbox的小 ..

message好像是模态对话框,当使用messagebox的时候,程序就只是在messagebox中循环,别的都不响应的。

当点击确认后,messagebox关闭,才能执行下一个语句。所以,紧跟一个focus函数,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ssage好像是模态对话框,当使用messagebox的时候,程序就只是在messagebox中循环,别的都不响应的。

当点击确认后,messagebox关闭,才能执行下一个语句。所以,紧跟一个focus函数,应该可以。

我试过,直接就focus下一个窗口了,然后msgbox就一直挂在那里也关不掉,其他的也照常运行。。。

网友(2015-03-09):
引用 网友C:
message好像是模态对话框,当使用messagebox的时候,程序就只是在messagebox中循环,别的都不响应的。

当点击确认后,messagebox关闭,才能执行下一个语句。所以,紧跟一个focus函数,应该可以。

为什么我的连那个OK都点不了呢!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显示消息提示框 */
    MESSAGEBOX_Create("\\n        SWEET   LOVE        \\n", "About",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break;
对话框的OK点不到,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连那个OK都点不了呢!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显示消息提示框 */
MESSAGEBOX_Create("\\n        SWEET   LOVE &n ..

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触摸不准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