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如何将XBF字体的字模读出,然后写到一个文件下??

楼主(2015-01-26):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成功把全键盘拼音输入移植到103VE上,但是还有一个功能要实现的是,我要把XBF得到的字模取出来,保存到一个文件上,然后这个文件送到打印头上打印出里。请问这个如何实现,有办法吗?不能用MEMDEV,因为我要打印的内容的长度超过屏幕的大小

网友:
不是太懂LZ的意思,是不是需要创建很大的屏幕?? 那就用 motion 。。,最多可以到 32767的size

网友:
把你通过全键盘输入的数据存到一个大的buf里面,然后一起打印。

楼主:
打印头需要用到字模数据,而且要求输入的长度不作限制,所以不能用BUFFER,只能在TF卡上建立一个文件,然后把输入的内容取字模写到这个文件里,需要打印的时候,直接从这个文件传输到打印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LZ的意思,是不是需要创建很大的屏幕?? 那就用 motion 。。,最多可以到 32767的size

32K还是不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通过全键盘输入的数据存到一个大的buf里面,然后一起打印。

研究了一晚上,还是取不了字模,试了用GUI_Font.pfGetFontInfo(),跟踪了SD卡的数据,发现他只读,INFO数据,跟本没有读Data,看来得自己写一个方法去读取XBF的字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K还是不满足我的要求

横向还是 32767 ,纵向还是32767,比如 你的屏幕是 320  的,那么你创建一个  32767 * 32767 的屏幕就好啊,然后一个S形去读取,先 X (0,320) , Y 从0到 32767 ,再  320 - 640 ,Y 再从0,到32767.... 还是不够,那就动态轮转,前面使用完的,后面可以轮着使用 。。。

网友:
然后 WM_MOTION_SetMovement 一个双循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