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多个ADC多个通道的意义

楼主(2015-01-27):
请问一下,片子上的多个ADC有什么用?每个ADC都有很多通道,这些通道又是做什么的?用一个ADC的一个通道不是就可以吗?菜鸟,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
通过多通道可以大大增加ADC可以采集的通道数。

网友:
根据需求来,多通道可以采集多个采样点,可以省去外部AD芯片了

网友:
AD模块很贵,通道很便宜。

AD模块每一次只能采样一个信号。

如果你要采集10个信号,用10个AD就很贵。那么就用1个AD,加上10个通道切换,就可以比较省钱。

网友(2015-05-06):
节省money和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