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文件系统例程问题

楼主(2015-01-28):
再用单独SD的文件系统,能够正常读写,但是用USB,SD,NAND三合一例程,发现SD卡只能读,不能写,其中替换过文件也是一样,版主有没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后面有时间我再专门的测试下。你可以试试旧版的例子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如果还有别的SD卡也可以试试。

楼主:
V5-107a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D卡)(V1.2)  这个例程是正常的,所以应该跟SD卡没关系,因为手头也就一张SD卡,

V5-107d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D卡、NAND Flash和U盘)(V1.2)这个例程有问题,在下载完后KEIL(V5.1)会跳出一个软件错误的,

我再试试老版的程序看看

楼主:
F4-007d_FatFS文件系统例程%28同时支持SD卡%2CNAND Flash和U盘%29%28V1.1_X%29.rar  这个版本也是一样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例程中文件系统写没有SD卡的函数,添加后正常了,

弱弱的问个问题,如果想把USB的数据拷贝到SD中,能够同时两个设备挂载在文件系统上面吗?即两个设备的文件系统都打开,不关闭,我测试 了下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操作的原因.  或者是USB读取一小段数据,先卸载文件系统,再操作SD卡

网友A(2023-06-08):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例程中文件系统写没有SD卡的函数,添加后正常了,

弱弱的问个问题,如果想把USB的数据拷贝到SD ...

这个你成功了吗?我现在就是将USB的文件拷入到SD卡,但是600多K的文件需要50s,速度比较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成功了吗?我现在就是将USB的文件拷入到SD卡,但是600多K的文件需要50s,速度比较慢,有没有更好的 ...

方便的话,贴下这部分贴代码看看,这个速度有点慢,建议加大每次复制粘贴字节数,比如搞个4096,8192,这样底层会调用多块操作,速度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