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没有函数查看当前的堆栈深度,cpu利用率?

楼主(2015-01-29):
想实时监控当前的RAM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裸机实现不太方便,使用UCOS-III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UCOS-III这两个功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机实现不太方便,使用UCOS-III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UCOS-III这两个功能都有。

emwin有没有相应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win有没有相应的函数?

网友:
emWin没有这些函数。

楼主(2015-03-13):
引用 网友A:
emWin没有这些函数。

找到了emwin的函数了! 可以显示RAM的使用情况。
可以测试烤鸡时,不断的调整界面,执行程序,如果RAM余量能够保持合理水平,说明程序bug可控。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请版主把这个话题移到emwin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emwin的函数了! 可以显示RAM的使用情况。
可以测试烤鸡时,不断的调整界面,执行程序,如果RAM余量能够保持合理水平,说明程序bug可控。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网友:
的确是这个函数,使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