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从emwin正确的读回像素的颜色?

楼主(2015-01-29):
现在emwin中的颜色是24位,但是TFT是565的16位颜色值。
通过命令GUI_GetPixelIndex()回读的也是16位值。

我想回读一块矩形区域,然后又重绘上去。
通过命令GUI_Index2Color()将回读的16位转换为24位,
发现跟最开始的值就差别,这样就导致重绘的位置和原来就会有色差了。

总体来说,我就想实现:
从液晶上回读一块矩形区域,然后又从新画上去。
请问该如何实现?

楼主:
请高手支招

网友:
楼主有试过读取后直接再写回去吗,先试试这种方式,不要做24bit和16bit的颜色转换,如果不行,我再说一下另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试过读取后直接再写回去吗,先试试这种方式,不要做24bit和16bit的颜色转换,如果不行,我再说一下另一种方法。
具体如下:

我现在给液晶整屏写入颜色:#define GUI_BROWN         0x002A2AA5
然后通过函数:GUI_GetPixelIndex()读出来的值为 0xa145 然后直接画框,
接着我将读出来的值通过函数:GUI_Index2Color();转换为24位,最终值为:0x2928a5
再拿这个值来画框。

具体效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试过读取后直接再写回去吗,先试试这种方式,不要做24bit和16bit的颜色转换,如果不行,我再说一下另一种方法。(2015-01-29 21:24)嬀/color]
画的第二个框根本用肉眼都看不出来了,虽然最终的值跟理论写入的值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第二个框根本用肉眼都看不出来了,虽然最终的值跟理论写入的值有偏差

你上面的截图是不是通过GUI_GetPixelIndex()读出来的值为 0xa145 然后直接画框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截图是不是通过GUI_GetPixelIndex()读出来的值为 0xa145 然后直接画框的效果。(2015-01-30 12:10)嬀/color]
是的 第一个框就是0xa145的效果
我试过其他好几种颜色,
总体来说读出来经过转换后虽然有偏差,但是从新画在屏幕上后又会转为16位,所以对于16位来说应该偏差很小。

看来我开始的忧虑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