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15-01-30):
在stm32f207上移植好了FreeRTOS,在创建任务和分配内存(heap4.c)的时候,都是8字节对齐的。
这里为什么是8字节,这个是由内核决定还是芯片决定的?

网友:
现在Cortex-M3内核的最新版本和Cortex-M4内核在堆栈方面默认情况下是8字对齐的,也就说你系统开机后默认就是8字节对齐的,这个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设计的成其它对齐方式,具体你可以在Cortex-M3权威指南中文版中检索:双字对齐,有相关介绍的。

楼主:
我在最新的AAPCS:《Procedure Call Standard for the ARM Architecture》中看到有对堆栈的对齐做了规定

我还有一点不理解的地方:每次任务切换都涉及到入栈和出栈,这个时候的SP是不是也得保持8字节对齐,而且由编译器或者芯片本身保证的?

楼主:
环境:stm32f207 + FreeRTOS

研究了一段时间,只是搞懂了大概。
AAPCS中对于栈的要求是:
1.任何时候都得保证是4字节对齐;
2.调用函数(接口)时得保证8字节对齐。
第一点容易实现,在生成任务栈的时候做些操作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栈的起始地址必须为8字节对齐。(这一点在FreeRTOS中有处理)
对于第二点,不需要程序员去担心,这个由编译器去处理。

上述是个人理解,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发现并改正。

下面的两篇文章都写的不错,可以参考下。
http://www.cnblogs.com/sky1991/archive/2012/10/13/2722482.html
http://www.cnblogs.com/reload/p/315905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指点!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