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求教ucos内存释放前四字节释放,后面数据仍存在

楼主(2015-01-30):
求教ucos内存释放前四字节释放,后面数据仍存在,等待再次申请内存块写数据时,数据长度小于上一次,然后读取的是第二次数据对一次数据覆盖,这样算是ucos内存释放吗?ucos内存释放并不是缓存数据清理?

网友:
UCOS的内存管理很简单,就是一块一块的数组,然后就是申请相应的数组块,用完后释放数组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