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23章 游标

楼主(2015-01-31):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23章 游标

    本期教程比较简单,跟大家讲解一下游标的使用。在小型的嵌入式系统中,外接鼠标和键盘的情况比较少,所以游标的显示就显的不那么重要,不过在需要触摸校准的时候游标就比较重要了,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的看出X,Y轴镜像和翻转问题。
    23. 1  STemWin支持的游标效果
    23. 2 模拟器上演示游标
    23. 3 模拟器上演示动态游标
    23. 4 总结
23.1 STemWin支持的游标效果

    当前emWin支持的游标效果就是上面几种,初始化emWin后是不显示游标的,需要调用函数GUI_CURSOR_Show()才会显示出来,显示出来的是GUI_CursorArrowM(中箭头)。要选择其它的箭头可以调用函数GUI_CURSOR_Select()进行选择其它的箭头。STemWin进入到5.22版本后加入了动态的游标,效果如下:

23.2 模拟器上演示游标
    官方有一个例子是专门的演示游标的,程序位置在:
    主要程序如下(数据部分没有贴出):
static const GUI_BITMAP bmSeggerLogoBlue = {
138,                  // XSize
  65,                  // YSize
  69,                  // BytesPerLine
   4,                  // BitsPerPixel
acSeggerLogoBlue16,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PalSeggerLogoBlue16  // Pointer to palette
};
static const GUI_CURSOR* _apCursor[] = { (1)
&GUI_CursorArrowS,  &GUI_CursorArrowM,  &GUI_CursorArrowL,
&GUI_CursorArrowLI, &GUI_CursorArrowMI, &GUI_CursorArrowSI,
&GUI_CursorCrossS,  &GUI_CursorCrossM,  &GUI_CursorCrossL,
&GUI_CursorCrossLI, &GUI_CursorCrossMI, &GUI_CursorCrossSI
};
static char* _aacCursorName[] = {
"GUI_CursorArrowS",  "GUI_CursorArrowM",  "GUI_CursorArrowL",
"GUI_CursorArrowLI", "GUI_CursorArrowMI", "GUI_CursorArrowSI",
"GUI_CursorCrossS",  "GUI_CursorCrossM",  "GUI_CursorCrossL",
"GUI_CursorCrossLI", "GUI_CursorCrossMI", "GUI_CursorCrossSI"
};
/*********************************************************************
*
*       Static code
*
**********************************************************************
*/
/*********************************************************************
*
*       _MoveCursor
*/
static void _MoveCursor(void) {(2)
  int x;
  int y;
  int tm;
  int cnt;
  int yStep;
  int xPos;
  int yPos;
  cnt  = 0;
  yStep=-1;
  xPos = LCD_GetXSize() / 2 - bmSeggerLogoBlue.XSize/2;
  yPos = LCD_GetYSize() / 2 - bmSeggerLogoBlue.YSize/2+25;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ursor shape can be changed\nand the cursor can be moved", 160,  75);
  GUI_CURSOR_Show();  (3)
  GUI_DrawBitmap(&bmSeggerLogoBlue, xPos, yPos );
  y = 150;
  for (x = 0; x < 320; x++) {
    if ((x % 54) == 0) {
      GUI_CURSOR_Select(_apCursor[cnt++]); (4)
    }
    tm = GUI_GetTime();
    y += yStep;
    if(y<=80) yStep=1;
    if(y>=150) yStep=-1;
    GUI_CURSOR_SetPosition(x, y);(5)
    while ((GUI_GetTime() - tm) < 10);
  }
  for (x = 320; x > 0; x--) {  (6)
    tm = GUI_GetTime();
    if ((x % 54) == 0) {
      GUI_CURSOR_Select(_apCursor[cnt++]);
    }
    y += yStep;
    if(y<=80) yStep=1;
    if(y>=150) yStep=-1;
    GUI_CURSOR_SetPosition(x, y);
    while ((GUI_GetTime() - tm) < 10);
  }
  GUI_CURSOR_Hide();  (7)
  GUI_Delay(500);
}
/*********************************************************************
*
*       _DispCursor
*/
static void _DispCursor(void) {  (8)
  int i;
  int x;
  int y;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vailable cursors:", 160,  80);
  for (i = 0; i < 12; i++) {
    x = 160 - (_apCursor[i]->pBitmap->XSize / 2);
    y = 120 - (_apCursor[i]->pBitmap->YSize / 2);
    GUI_DrawBitmap(_apCursor[i]->pBitmap, x, y);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aacCursorName[i], 160,145);
    GUI_Delay(750);
    GUI_ClearRect(0, 100, 319, 165);
  }
  GUI_ClearRect(0, 80, 319, 100);
  GUI_Delay(500);
}
/*********************************************************************
*
*       _DemoCursor
*/
static void _DemoCursor(void)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URSOR_Sample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while (1) {
    _DispCursor();
    GUI_ClearRect(0, 60, 319, 200);
    _MoveCursor();
    GUI_ClearRect(0, 60, 319, 200);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_DemoCursor();
}

1. 大家要学会这种定义方法,这样在选择不同的游标时就非常的方便了,用下面这种方式即可
    for (i = 0;i<1 0; x++)
    {
    GUI_CURSOR_Select(_apCursor[i]);
    }
2. 这个函数主要实现游标的移动效果。
3. GUI_CURSOR_Show()  显示游标。
4. GUI_CURSOR_Select() 设置指定的游标。
5. GUI_CURSOR_SetPosition() 设置游标位置。
6. 大家要学会这种延迟方法,这样可以实现准确的时间间隔
    for (x = 320; x > 0; x--)
    {
    tm = GUI_GetTime();
    //用户程序
    while ((GUI_GetTime() - tm) < 10);
    }
7. GUI_CURSOR_Hide() 隐藏游标。
8. 这个函数实现游标的轮番展示。其中GUI_CURSOR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const GUI_BITMAP  * pBitmap;
    int                 xHot;
    int                 yHot;
    } GUI_CURSOR;
    此DEMO程序显示效果如下:

23.3 模拟器上演示动态游标
    只要对上面的例子稍作修改就可以显示动态游标,修改的地方如下:
/*********************************************************************
*
*       _DispCursor
*/
static void _DispCursor(void) {
  int i;
  int x;
  int y;
  /* 动态游标的演示 */
  GUI_CURSOR_SelectAnim(&GUI_CursorAnimHourglassM);(1)
  GUI_Delay(5000);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vailable cursors:", 160,  80);
  for (i = 0; i < 12; i++) {
    x = 160 - (_apCursor[i]->pBitmap->XSize / 2);
    y = 120 - (_apCursor[i]->pBitmap->YSize / 2);
    GUI_DrawBitmap(_apCursor[i]->pBitmap, x, y);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aacCursorName[i], 160,145);
    GUI_Delay(750);
    GUI_ClearRect(0, 100, 319, 165);
  }
  GUI_ClearRect(0, 80, 319, 100);
  GUI_Delay(500);
}

1. 添加这两行代码即可,让其显示5秒的时间。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游标是动态的,这里只贴了一幅图):

    这个动态的游标也支持自定义图形,有兴趣的可以尝试。
23.4 总结
    游标显示的知识就跟大家讲这么多,相对来说比前面几期都要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