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25章 Sprites

楼主(2015-02-01):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25章 Sprites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sprite的显示,这里讲的sprite跟第23章讲的游标是类似的,只是这里的游标是可以任意跑动的,可以根据程序设置跑动的路径。
    25. 1 介绍
    25. 2 模拟器上演示sprite例子
    25. 3总结
25.1 介绍
    emWin sprite作为一种纯粹的软件解决方案实现。使用emWin sprite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它们可以显示、移动和删除,而不影响当前可见的图形项目。
存储器要求
    每个sprite都需要一个存储器区,用于保存sprite后面的显示数据,以便在移动或删除sprite时能恢复背景显示。另外需要一个存储区,用作颜色缓存。颜色缓存的大小取决于sprite图像中使用的颜色数量。因此,sprite需要的全部字节数可以按以下等式计算:
    SizeOfSpriteObject (~30 bytes) +(XSize * YSize + NumberOfBitmapColors) * REQUIRED_BYTES_PER_PIXEL
Sprite的最大数目
    emWin并不限制同时可见的sprite的数量。具体取决于可用存储器的大小。
性能
    需要注意的是,绘制sprite比绘制简单的位图需要耗费更多计算资源,因为需要处理背景数据以及与其他sprite的交叉点。
叠置顺序
    叠置顺序是对有重叠的二维对象 (此处为sprite)的排序。当两个sprite重叠时,它们的叠置顺序决定了哪个sprite位于另一个sprite的上方。最后创建的sprite位于最上面。

25.2 模拟器上演示sprite例子
    模拟器中有一个例子专门做了sprite的演示,这个例子位置在:

此DEMO的实际代码如下:
/*********************************************************************
*
*       Dolphin bitmap arrays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 _apImages_0[] = {(1)
&bmDolphin_00,
&bmDolphin_01,
&bmDolphin_02,
&bmDolphin_03,
&bmDolphin_04,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 _apImages_1[] = {   (2)
&bmDolphin_10,
&bmDolphin_11,
&bmDolphin_12,
&bmDolphin_13,
&bmDolphin_14,
};
/*********************************************************************
*
*       Sprite array
*/
static SPRITE _aSprite[] = {
  { -90,  20, 10,  3, GUI_COUNTOF(_apImages_1), _apImages_1},
  { 290, 150, -8, -2, GUI_COUNTOF(_apImages_0), _apImages_0},
};
/*********************************************************************
*
*       Static code
*
**********************************************************************
*/
/*********************************************************************
*
*       _MoveSprite
*/
static void _MoveSprite(SPRITE * pSprite) {
  //
  // Set new index
  //
  pSprite->Index += 1;
  if (pSprite->Index >= pSprite->NumImages) { (3)
    pSprite->Index = 0;
  }
  //
  // Adjust X-position
  //
  pSprite->xPos += pSprite->dx;(4)
  if (pSprite->xPos > 320) {
    pSprite->xPos = -1L * pSprite->apImages[pSprite->Index]->XSize;
  }
  if (pSprite->xPos < -1L * pSprite->apImages[pSprite->Index]->XSize) {
    pSprite->xPos = 320;
  }
  //
  // Adjust Y-position
  //
  pSprite->yPos += pSprite->dy;  (5)
  if (pSprite->yPos < 0) {
    pSprite->dy = -pSprite->dy;
  }
  if (pSprite->yPos > (240 - pSprite->apImages[pSprite->Index]->YSize)) {
    pSprite->dy = -1 * pSprite->dy;
  }
  //
  // Change sprite
  //(6)
  GUI_SPRITE_SetBitmapAndPosition(pSprite->hSprite, pSprite->apImages[pSprite->Index], pSprite->xPos, pSprite->yPos);
}
/*********************************************************************
*
*       _ShowSprites
*/
static void _ShowSprites(void) {
  unsigned i;
  //
  // Create the sprites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Sprite); i++) {  (7)
    _aSprite[i].hSprite = GUI_SPRITE_Create(_aSprite[i].apImages[0], _aSprite[i].xPos, _aSprite[i].yPos);
  }
  //
  // Move them forever...
  //
  while (1)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Sprite); i++) {
      _MoveSprite(&_aSprite[i]);
      GUI_Delay(100);
    }
  }
}
/*********************************************************************
*
*       _DrawBackground
*/
static void _DrawBackground(void) {
  GUI_DrawGradientV(0, 0, 319, 239, 0xffffff, 0xff0000);  // Draw background gradient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howing sprites...", 160, 20); // Draw sample text
  GUI_DrawBitmap(&bmSeggerLogoLarge, 60, 80);             // Draw company logo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Initialize emWin
  _DrawBackground(); // Draw background
  _ShowSprites();    // Show sprites
}

1. 这里面的5个位图是用于sprite显示的,通过这5张图的切换实现动态效果。Sprite对位图的要求如下:
   n 不得压缩。
   n 必须透明。
   n 应是基于调色板的位置,为1、2、4或8bpp。
    这个要求跟前面讲的游标是一样的。
2. 和上面讲的一样。
3. 实现5幅sprite图的切换。
4. 调整sprite显示的X轴位置。
5. 调整sprite显示的Y轴位置。
6. 显示sprite。
7. 创建sprite。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25.3 总结
   本期教程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如何生成这种8bpp还带透明的图片数据,这个问题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