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回调函数里可不可以传入参数?如果可以传,该如何做?

楼主(2015-02-04):
我在群里看到一个哥们告诉我说,是可以传的,但是需要很小心,然后又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有必要向里面传参数,可以从创建对话框函数入手。

  GUI_CreateDialogBox(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 paWidget,int NumWidgets,WM_CALLBACK * cb,WM_HWIN hParent,int x0,int y0)
就最后的一些参数。

大神们有没有这么做过?

如果一个小的页面需要多次的重复使用,但是里面的一个小工具比如:listbox。
但是listbox行数是变化的,这个时候如果重复的建立不同的回调函数就会导致代码冗余非常厉害
我就想着能不能向里面传参数精简代码

网友:
在创建的窗口和控件的时候可以传入用户数据指针和长度,然后就有API可以通过句柄来读取和更改相应的数据。

在API中搜索usderdata就可以查到。

一般的应用中,直接定义全局变量就好了,随时访问。

网友:
做个自定义消息就行,非常方便,还有就是emwin有个xxx_SetUserData()功能,比如LISTBOX_SetUserData(),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自定义消息就行,非常方便,还有就是emwin有个xxx_SetUserData()功能,比如LISTBOX_SetUserData(),楼主可以试试。

感谢硬汉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创建的窗口和控件的时候可以传入用户数据指针和长度,然后就有API可以通过句柄来读取和更改相应的数据。

在API中搜索usderdata就可以查到。

一般的应用中,直接定义全局变量就好了,随时访问。

非常感谢,我按照你的思路搞了个全局,在不同事件触发的时候给全局赋不同的值,然后根据不同的值进行不同的初始化对话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