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界面有撕裂的现象怎么办

楼主(2015-02-04):
原本界面是好的,但点击界面中的按钮弹出另外一个窗口时,出现撕裂的现象,关闭上层的窗口只显示一个窗口就没事看了手册,说什么三缓冲能解决,不知道怎么做,琢磨了很久没琢磨出来

网友:
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了没有。

另外,如果使用三缓冲模式是需要大的动态内存。

楼主: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程序开始时加了这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程序开始时加了这句

网友:
估计是emWin动态内存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emWin动态内存不够用了。

怎么说呢,我在点开另外一个窗口倒是没有,我发现出现撕裂情况的地方时控件与控件纵坐标相同的地方,因为我弹窗上的按钮时相互连着的。这样在交界处就会出现撕裂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我在点开另外一个窗口倒是没有,我发现出现撕裂情况的地方时控件与控件纵坐标相同的地方,因为我弹窗上的按钮时相互连着的。这样在交界处就会出现撕裂的情况。

方便手机简单的拍一个截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