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 建立一个定时器 进步去case WM_TIMER:

楼主(2015-02-05):
EMWIN 建立一个定时器 进步去case WM_TIMER:这个分支里面去 不知道为什么

hWinMai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319, 239, WM_HBKWIN, WM_CF_SHOW, cb, 0);

WM_CreateTimer(hWinMain,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100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在回调函数中 周期性显示电压值
case WM_TIMER:
     GUI_DispStringAt("电值值:", 20, 60);
    GUI_DispFloat(voltage,6);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但是电压值一直不变  也就是说定时器没启动??????

网友:
先确定你的:
case WM_TIMER:
     GUI_DispStringAt("电值值:", 20, 60);
    GUI_DispFloat(voltage,6);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是在cb函数里面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
case WM_TIMER:
     GUI_DispStringAt("电值值:", 20, 60);
    GUI_DispFloat(voltage,6);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

在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要使用定时器 需要设置哪些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要使用定时器 需要设置哪些相?

改成这样试试,理论上是不需要改成这样的: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Main),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100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能在WM_PAINT以外的case中用dispstring函数。

如果你必须要用的话,得用invalidatewindow接在后面强制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