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 MOTION 滑动有做过的么

楼主(2015-02-09):
emwin 的 MOTION 上下滑动列表,感觉不是很好,体验有点差,有同感的么,感觉调节加速度和速度都没怎么改观
是内部算法的问题么???有时候,短距离滑动的时候很容易回卷,操作体验很不好

网友:
使用motion,大的动态内存很重要,这个是emWin官方做的手机界面演示,可能你也看过,在电脑上面体验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6

楼主:
不需要大的内存,你看的这个是有动画的,没动画的,只需要 15K左右的内存就可以跑起来了
SmartPhone.c 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大的内存,你看的这个是有动画的,没动画的,只需要 15K左右的内存就可以跑起来了
SmartPhone.c 就是的

没有大内存做支持的话,滑动的时候不流畅,以前简单的做过一个界面,效果不理想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