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多层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多层显示是需要多个lcd控制器吗?还是怎么样

网友:
多层显示需要硬件支持,以前做得10emwin提高篇里面有个例子就是做得多层显示,你在我全论坛置顶的帖子找下,手机上的没有办法发链接。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
第8期:RA8875硬件支持双图层设计
工程介绍:
本工程仅支持4.3寸和5寸的480*272分辨率,由于RA8875本身的限制,双图层仅能在480*272及其以下分辨率上实现:

1. 运行前,请务必将图片1.bmp和2.bmp放到SD卡根目录下面。

2. 运行本工程前请运行emWin教程第3章配套的例子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

3. 本工程主要演示了RA8875的双图层和卷动功能,演示完后,可以拖动对话框看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