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Spinbox sample---spinbox演示

楼主(2015-02-11):
功能描述:
Spinbox sample:Shows a simple spinbox widget.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6-03-25):
请问,实体按键怎么实现SPINBOX数值的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实体按键怎么实现SPINBOX数值的更改?

先聚焦到这个控件上面,然后发SPINBOX支持的按键消息就行,具体支持哪些按键消息,在官方手册上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