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官方实例如何导入emWinGUIBuilder 按自己的要求修改

楼主(2015-02-12):
请教下如何将官方的实例 如表盘(我在网上下载里面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模拟器一个是C文件)但是我想将这个C导入到emWinGUIBuilder 5.22中然后在里面进行对表盘的修改可行吗 ?现在我导入进去报错,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指导一下
Error reading user code: additional includes
附件是代码及模拟器

网友:
不需要导入,看我们60期教程的这部分,直接在官方的原始模拟器上面修改即可。

建议把这个章节都看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的意思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官方DEMO 其中C文件可否导入emWinGUIBuilder  导进去后生成一个表盘,然后再修改表盘,再重新保存,类似于逆向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我的意思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官方DEMO 其中C文件可否导入emWinGUIBuilder  导进去后生成一个表盘,然后再修改表盘,再重新保存,类似于逆向设计

模拟器里面有这个例子。直接修改下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有这个例子。直接修改下用就行。

那应该是修改代码的形式,可否有修改界面的方式呢,就是导进去后有一个界面,而是直接在界面上更改调整图层这样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修改代码的形式,可否有修改界面的方式呢,就是导进去后有一个界面,而是直接在界面上更改调整图层这样的方式

这个没有,emWin是用于小型嵌入式设备的GUI。功能还没有那么方便。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就是说如果要更改界面的话,就C代码里修改,不停修改不停仿真,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明白了谢谢,就是说如果要更改界面的话,就C代码里修改,不停修改不停仿真,对吧

是这样的。除非你的界面是基于GUIBulder设计的。关于GUIBulder的使用在教程里面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