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写入速度明显变慢

楼主(2015-02-13):
这几天碰到很奇怪的问题,SD卡和NAND的例程,都是突然写速度变得很慢,只有10B/s左右的速度,原来都是有100多K的速度,但是读的速度却是很正常,真难理解

网友:
你复制个压缩文件试试,如果是很多文件夹和文件的那种形式的确会比较慢,这种情况在电脑硬盘间复制粘贴也比较慢。

楼主:
是连续操作的,nand通过修改驱动程序解决问题,但是SD卡一直无法解决, 把SD卡用读卡器连接电脑写速度还是快的,但是安装在开发板就不行,更换一张sd卡速度又是快的,真是有点奇怪